S7-300和M430或M440做PROFIBUS通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2010-10-15):
S7-300和西门子变频器M430或M440做PROFIBUS通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最起码有网络参数和通讯区的设置呀

楼主:
那能详细的写出吗?

网友B(2011-07-09):
p0918

p0700

p01000

网友C:
问题太大了

1,网络组态通讯参数设置

2,变频器内要有PROFIBUS地址及要你想要的速度及起动等

网友D:
电机参数,P700,P1000设为6,P0918是DP通讯地址。

网友E(2011-09-12):
网络组态和P918一样的㶢 然后就是连了!P700  还有一个总线控制一个控制字 为1 P100

网友E:
是P1000 写错了

网友A:
需要设置如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