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压器铁心必须接地,且只能一点接地?

楼主(2010-10-15):
为什么变压器铁心必须接地,且只能一点接地?一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
变压器铁心正常时需要一点接地且只能一点接地,不允许有两点或多点接地,如果铁心或其他金属构件有两点或两点以上接地时,则接地点间就会形成闭合回路,造成环流,有时可高达几十安。该电流会引起局部过热,导致油分解,产生可燃性气体,还可能使接地片熔断,或烧坏铁心,导致铁心电位悬浮,产生放电,击穿绕组。

网友B:
呵呵,应当是1楼的解释了。

网友C:
变压器铁心正常时需要一点接地且只能一点接地,不允许有两点或多点接地-------避免多点接地后在器身内部各接地点间形成非工作环流,既增加运行损耗又不利于运行安全。

铁芯接地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变压器的铁芯是冷轧取向硅钢片叠装而成的,体积大重量重,需要用底梁、夹件、吊板、高强度连接件等金属结构件将其固定,而这些也都是体量较大的金属的结构件,这些结构件显然只能与变压器油箱或安装基础接触(很难想象变压器器身能够悬挂起来与地面脱离状态下稳定运行),因而它们只能是处于地电位。而实际变压器铁芯也是与这些结构件有紧密的机械接触和连接,所以只能让铁芯在电气上也接地

网友C:
对于变压器一点接地问题,用户通常不必考虑,因为那是变压器在制造厂商的事,变压器在铁芯叠装制造时,就要将专门的一根接地线接在事先选定的非中相的一个心柱上或者一个边柱上,而且只能有一根,这就是所谓铁芯单点接地,属于变压器内部接地。在用户那里要做的是在高压线路进户或者接入变压器时做好重复接地即可,这属于外部接地。“单点接地”是指的变压器内部的接地,“重复接地”是指的变压器外部接地,外部接地通常要求在电源线进户处、变压器安装地点、配电柜或室内配电箱等多处实施重复接地,二者并不矛盾

网友D:
变压器在正常运行时外壳必须可靠接地,否则危及运行人员安全,如果接地不良,人触及变压器外壳会有麻电的感觉,而铁心是与变压器外壳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所以铁心必须接地,

网友E:
1、变压器的铁心是片与片绝缘叠装的;

2、主要是减小涡流及其损耗;

3、片与片绝缘叠装,怎么减小涡流及其损耗?

网友E:
4、如果铁心是一整块金属铁,当其内部有交变磁通时,就会有漩涡状的感生电流,使铁心很快发热熔化;

5、片与片绝缘叠装,就等于切断了涡流的回路,或者说断开了涡流的电路,这样不就减小了涡流;

6、如果你两点接地,就等于把片与片绝缘叠装切断的涡流电路给接通了,就会通过地在两点形成涡流回路,产生涡流;

7、所以两点接地,会使铁心片之间短路,产生涡流,使铁心发热!

网友F:
一楼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