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算长度?速度?

楼主(2010-10-15):
电机连着主轴,主轴带个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已知编码器为1600线,主轴直径为150mm, 主轴为变速转动。
求1、主轴的当前时刻转速是多少?2、编码器一个脉冲所对应的长度是多少?3、当长度为2000mm时,编码器输出多少个脉冲?
如果所列的已知条件不充分,请假设已知条件。
如何计算?请列出公式!

网友A:
你说的“编码器为1600线”是不是指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的脉冲数,如是,可以这样计算:主轴直径为150mm,其周长=150*3.14=471mm,那么,1、编码器一个脉冲所对应的长度=471 / 1600=0.294mm。2、主轴的当前时刻转速V=从当前时刻起连续计1秒时的脉冲数N,再乘以0.294mm。即:V=0.294 * N (mm / s)。3、当长度为2000mm时,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个数为:精确计算=2000*1600 / 471 =6794,一般计算=2000 / 0.294=6803

网友B:
写的真细致,不错顶一个!

网友C:
写的细,值得学习,顶起!

网友D:
学习,顶起!

好东东

不错的方法

网友E:
ABG

很好学习了呢 !~

网友F(2010-12-23):
楼主是用来做剪板机的吗?我有个现成的程序

网友G(2011-07-18):
chenzhongyuan1023
积分:224
帖子:4
注册:07-02-27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看看 学习了

网友J:
这个在PLC中应该能实现,只要知道机械设备的具体参数就能计算出来.

网友K:
学点知识

网友L(2017-10-23):
引用 网友K:
学点知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写的真细致,不错顶一个!

网友N(2020-04-01):
什么叫主轴直径呀?我这有个编码器是直接固定到电机上的?

编码器型号EB38A6-P4AR-360中的360表示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