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10-15):
大家好,为何DOP-B的触摸屏可以上载程序而不能下载程序???下载程序时软件会卡死,由于是刚刚开始用台达的屏,不太熟悉,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没通过编译,是不能下载的。可以上载说明和触摸屏通讯时没什么问题,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你的下载线也有问题。建议你使用新的2.0版本的,另外和你购买屏的地方要屏更新软件升级说明,就没事了。

网友C:
一定要用Screen Editor 2.00.20版本,18的有严重问题

楼主:
用的就是Screen Editor 2.00.20版本的软件啊,程序编译也没有错误啊,下载线有问题的 话怎么能从屏上下载程序到PC上啊????

网友D:
下载线一般是USB的 线的质量不好 好像也解释不过去

也可能软件版本是个问题

楼主:
Screen Editor 2.00.20版本软件,好象是最新的,难道也有问题?如果USB的线有问题,那为什么可以把屏里的程序下到PC里来?这里面有没有台达的技术在啊?

网友E:
用20版软件更新韧体后试试,如果不行电脑和屏都重新启动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