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恩老师,现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或者旋转变压器输入各有那些

楼主(2010-10-15):
请教波恩老师,现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或者旋转变压器输入到驱动器内部控制各有那些,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汗!

楼主:
波恩老师对不起,我的文化水平不高,造成语句不通,我的意思是现在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都有哪些,比如省线的,绝对的,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B:
这可以去编码器版块去看看,记得以前@Q发过很多介绍编码器的文章

网友A:
简单点一下:

增量式(方波)编码器

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

省线式增量编码器

单圈绝对编码器

多圈绝对编码器(齿轮计数)

伪多圈绝对编码器(电池后备供电)

增量式正余弦编码器

带单圈(CD)信号的正余弦编码器

旋转变压器

磁编码器(永磁)

感应式(磁)编码器

(绝对式)编码器的串行协议:

SSI(不限于编码器应用)

EnDat

BiSS

Hiperface

日系专用协议(各家不同)

具体特点楼主下点儿功夫去查吧

网友C:
波恩就是波恩,厉害!懂的就是多啊……

网友D:
学习了 ,伦茨伺服反馈可以选择旋转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