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S7-200怎么通讯

楼主(2010-10-15):
三台S7-200PLC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要实现互相通讯,怎么办?其中有一台为主站,另外二台为从站。

网友A:
可以使用PPI通讯或modbus通讯呀

网友B:
PPI就可以吧,多远距离?

网友C:
使用PPI协议做方便,最高速率可大187.5K,并且可以方便地使用PC(装有MICRO /WIN软件)参加调试。使用MODBUS也可以,但对新产品的调试很不方便。

网友D:
PPI可以,使用Micro/WIN中的Instruction Wizard(指令向导)中的NETR/NETW向导编程实现PPI网络读写通信,是RS485网络,通讯距离与速率有关,长了就加中继器

网友A:
如果有通讯模块,比如以太网模块,243-1也是不错的选择,主站作为客户端,从站作为服务器端

网友E:
用通讯模块RS485网络,通讯距离与速率有关,长了就加中继器

网友F:
最好上个程序看看!!!!!!!!!

网友G:
买编程电缆 CP5611卡  西门子总线电缆找我呀

楼主(2011-12-15):
谢谢大家!我在http://www.eefocus.com/article/08-07/46778s.html找到了答案。通过这个例子举一返三,实现了S7-200五个不同控制位置的通讯。

楼主:
S7-200PLC之间的通讯在http://www.ad.siemens.com.cn/smartline/study.aspx里有详细的视频教学。

网友H:
参考一下我们的BCNet-S7PPI吧,不需要编程序:你可以将三个S7-200连接起来,分别设不同的PPI站地址,用一个BCNet-S7PPI,在S7总线上交换数据;或者采用三个BCNet-S7PPI,分别插在每个S7-200上,用以太网交换数据。www.beichen-automation.com

网友I:
看你的预算了,通讯方式有好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