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伺服电机更换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0-10-16):
我用新伺服电机1fk7060-5fa71-1tg0 (带编码器)和减速箱更换有故障的伺服电机和减速箱,需要调零吗?变频器参数要修改吗?还是更换上就可以了!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要修改吗?-------你的伺服电机怎么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B:
具体要看,与你原来的有没有差异,如果型号完全相同,可不改。

网友C:
型号如果完全一样,要把伺服参数设置成一样的

楼主:
型号如果完全一样啊!变频器参数要改吗?

楼主:
型号如果完全一样啊!变频调速器的参数要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如果完全一样啊!变频调速器的参数要改?

你到底用的是伺服还是普通电动机加变频器啊,还有你的应用要求是什么,是位置控制吗?

楼主:
速度控制:电机:1fk7060-5af71-1tgo   交流变频调速器:6se7016-1ta51,现在要更换同型号的电机,要修改参数吗?还是更换就可以了,刚接触这类型设备,所以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D:
参数应该改成和以前一样的,否则通讯和一些保护功能将会丧失。

网友E:
李世杰,你好象很垃圾嘢,强烈建议版主删除

网友F:
电机是执行的部件,应该不用改动什么的.前提是你所更换的电机与以前的电机是完全相同型号的.

网友G:
楼主说的是不明不白的!伺服电机关变频器什么事啊!更换伺服电机和减速机用相同的型号代替安装就可以了啊

网友H:
到底是伺服还是异步变频电机?如果是伺服的话需要设置工作模式,电子齿轮比,自动调谐以匹配一些参数,如果是变频的话需要调节速度等

网友I:
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什么 ,怎么让人知道

网友J:
楼主,如果你不敢确定的话,你先把原来的参数备份好,然后再调,万一你调乱了还可以还原。

楼主:
使用西门子的1FK系列电机:1fk7060-5af71-1tgo  。西门子的(6se70系列)交流变频调速器(有人叫逆变器):6se7016-1ta51,玻璃生产线的辊道运行:现在要更换同型号的电机,要修改参数吗?还是更换就可以了,刚接触这类型设备,所以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K:
电机跟原来一样的,不用改。

楼主:
对:liangjhaa 关于

楼主,如果你不敢确定的话,你先把原来的参数备份好,然后再调,万一你调乱了还可以还原。

内容的回复:

参数是有备份的。

楼主:
对:YSC1 关于

电机跟原来一样的,不用改。

内容的回复:

我主要考虑的是编码器的零位,刚接触此类设备、有点疑惑!

网友L:
直接换,参数不用调,不过若两电机内部绕组接线不完全一样,你需要调换相序,否则可能转不起来。详细原理请参照本论坛波恩的一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直接换,参数不用调,不过若两电机内部绕组接线不完全一样,你需要调换相序,否则可能转不起来。详细原理请参照本论坛波恩的一篇文章。

给个连接!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完成更换,现在运行正常!没有做参数更改!

网友M(2017-07-12):
引用 楼主:
使用西门子的1FK系列电机:1fk7060-5af71-1tgo  。西门子的(6se70系列)交流变频调速器(有人叫逆变器):6se7016-1ta51,玻璃生产线的辊道运行:现在要更换同型号的电机,要修改参数吗?还是更换就可以了,刚接触这类型设备,所以请教各位了!谢谢!

这种情况只要更换电动机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