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的PLC和一个带RS232的仪器通讯

楼主(2010-10-16):
我把PLC装了一个FX2N-232-BD的通讯扩展板,我想让PLC读取仪器里面的数据,读取的数据存在PLC的寄存器里,各位老师帮看下程序该怎么写,

通讯设置:4800bps,8位,1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协议格式非固定
   开始cun
   PC                              仪器

发02h,30h                    收到,发02h,再发9字节(Ulrms,Ilrms,Pout)
收到,结束

9字节是3个浮点数,是8031的三字节浮点数格式,顺序依次为Ulrms, Ilrms, Pout。

网友A:
用rs 指令,看通讯格式挺简单的。

楼主:
您可以说具体点吗?你 QQ多少指点一下我

网友A:
没有qq的,协议格式放上来。

楼主:
无固定协议

网友B:
想用三菱跟仪表通讯,用ModbusRTU协议非常的难写。特别是和校验。非常非常的难写。最好用无协议通讯

网友C:
如果仪表有无协议通讯,则采用无协议通讯,这个在手册里面多的是。如果硬要modbus通讯,则在网上找找样板程序,有的。

网友A:
232问题不大,485不推荐用三菱。

楼主:
对:lingf454 关于

想用三菱跟仪表通讯,用ModbusRTU协议非常的难写。特别是和校验。非常非常的难写。最好用无协议通讯

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 我没说清楚  我就是要用无协议来写  程序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