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底什么最容易坏

楼主(2010-10-16):
变频器到底什么最容易坏

网友A:
功率元件和故障点多的元件坏的几率大,由此推断应该是高集成的模块。

网友B:
从电路上来说是:开关电源、驱动电路、逆变模块,这些地方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C:
当然是IGBT,鄙人维修变频器十余年来,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产的,60%是IGBT炸坏,虽然国外的变频器软硬件上关于IGBT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国内的考虑的更详尽周到,但从故障率上计算还是IGBT炸的时候多,这和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是分不开的,负载的突然变化,导致IGBT中的电流突然增大发热,或者外界干扰导致IGBT的驱动信号不稳定,导致IGBT上下半桥直通炸掉,屡见不鲜,更由于国内的工业现场,条件差,尘多水分大,散热不好导致IGBT散热不量的情况很多,总之,炸IGBT模块是国内外变频器厂家的一块心病。

网友D:
有很多是电解电容有于高温,长时间运行导致电容漏液,容量减小变频器出现故障,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IGBT,鄙人维修变频器十余年来,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产的,60%是IGBT炸坏,虽然国外的变频器软硬件上关于IGBT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国内的考虑的更详尽周到,但从故障率上计算还是IGBT炸的时候多,这和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是分不开的,负载的突然变化,导致IGBT中的电流突然增大发热,或者外界干扰导致IGBT的驱动信号不稳定,导致IGBT上下半桥直通炸掉,屡见不鲜,更由于国内的工业现场,条件差,尘多水分大,散热不好导致IGBT散热不量的情况很多,总之,炸IGBT模块是国内外变频器厂家的一块心病。

网友F:
个人认为驱动板上的电容也容易坏!

楼主:
大家说的都很对!!!!!!!!!!!

网友G(2017-03-17):
有个变频器是公司换下来的,他们放弃维修了,我想试试,有这个必要吗,功率0.75KW,目测是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