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控制器是否可以实现485设置速度?

楼主(2010-10-16):
通过485通讯,改变电机的启停、转动方向、转动速度。您说的手册,能否提供下载地址。

网友A:
不知是松下的哪个系列的   用485通讯设置需要有内部速度和内部位置功能  A4 A5的好像都没有

网友B:
松下的有内部速度控制模式呀 在速度模式下进行参数设置 。 但是用485通讯的话,需采用内部速度模式,而且是一些速度段。详细可以参考松下的使用手册。

网友B:
你留下邮箱吧

网友B:
或者去松下官网下载英文版的: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ww/i_e/25000/fa_pro_acs_e/fa_pro_acs_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