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Wincc6.0问题

楼主(2010-10-16):
小弟是刚刚才弄Wincc软件,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没办法只有向各位高手求助了!

由于本人不是VIP没法插入图片

我所遇到的问题是:

1、当打开WINCC时出现:组态服务器不可用

                                                是否打开项目,将本地计算机当做服务器?

                                                启动本地服务器      取消

2、点击启动本地服务器之后激活时出现:只有当可用服务器已经输入至计算机列表,项目才能被激活。

                                                                                                    确定

小弟知道可能是授权问题,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打开WINCC—>计算机—>右键添加计算机—>属性中输入本地计算机名称,类型选择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打开WINCC—>计算机—>右键添加计算机—>属性中输入本地计算机名称,类型选择服务器

十分感谢,我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