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在各情况下的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0-10-16):
所有计算都假设交流电效率100%,KVA=KW

1。单相交流电计算公式 P=220*Iac

2。三相交流电计算P=1.732*380*Iac

3。如果只用两相交流电380V,功率如何计算呢

4。三相交流电整流之后,直流电流跟交流侧的关系是多少比例

5。三相交流整流后,加电解电容平波,电流是什么关系

电工高人留步解答一下,或这方面的文章转来学习也行。

网友A:
你所说的条件是功率因数=1,即纯电阻条件下:

1。单相交流电计算公式 P=220*Iac   也=220 *220  / R = I *I *R
2。三相交流电计算P=1.732*380*Iac =1.73 * 线电压 * 线电流    也 = 3 *相电压 *  相电流

3。如果只用两相交流电380V,功率如何计算呢
     如果负载直接加在380V二相火线上,电源输出功率(即负载功率)=380 * Iac =380 *380 / R4。

4。三相交流电整流之后,直流电流跟交流侧的关系是多少比例
      三项交流电整流后,流入同一个负载,从电流有效值来说,直流电流有效值=3倍三相电流的每一相电流(有效值),从直流平均电流来说:

    (1)、三相半波整流:   直流平均电流= 1.17 * 三相电流的每一相电流(有效值)

   (2)、三相桥式整流: 直流平均电流= 2.34 * 三相电流的每一相电流(有效值)

5。三相交流整流后,加电解电容平波,电流是什么关系 ?

      加电解电容平波,会使直流电流比未加电容变大,具体增大多少取决于负载的大小,当轻负载时,最大可增大1.4倍。

楼主:
感谢WYB的回答,现在仅站的技术交流的角度上对以上答案发表一些观点,共同讨论

还是以纯电阻条件下,三相电以星形接法为例(与三角形等效性)

3.三相交流时P=3*相电压*相电流,两相交流时P=2*相电压*相电流=2/3*1.732*线电压*线电流,这样的话是否正确呢?

4.三相整流,半波整波我没有算,对于桥式整流,直流侧直流电压积分可求得有效值应为1.36*380V,从直流端与交流端功率守恒的角度出发。1.732*380*线电流=1.36*380*直流电流,可得到直流侧电流=1.27*线电流(也等于相电流),不知道2.34倍的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

5.三相桥式整流加电解电容,直流电压变高,电流应该是变小才对,以轻载计,假设电压不降为1.414倍线电压,以功率守恒1.732*380*线电流=1.414*380*直流电流,与4相同,直流电流=1.22*线电流,

不知道是否正确,都是自己计算的,讨论一下。

网友A:
法师网友:

       1、关于三相半波整流: 直流平均电流= 1.17 * 三相电流的每一相电流(有效值) ,及三相桥式整流: 直流平均电流   = 2.34 * 三相电流的每一相电流(有效值) 、三相交流电的功率公式;P=3*相电压*相电流,在电工理论书中有关三相电的部分都可找到。

      2、如果只用两相交流电380V,功率如何计算呢 ?   当三相电只用二相电,就不用考虑三相电,此时它就是电压=380V的单相电,它的功率计算就是单相交流电的功率:P=U*I

     3、下面提供你关于三相电半波与全波整流电压平均值的推导公式供你参考:

网友B:
“所有计算都假设交流电效率100%,KVA=KW ”

1、“所有计算都假设交流电效率100%,KVA=KW ” ,不对!

2、应该说:所有计算都假设交流电功率因数=100%=1,KVA=KW ;

网友B:
3、单相交流电计算公式 P=U相I相;

4。三相交流电计算P=P1+P2+P3=U1相I1相 + U2相I2相 + U3相I3相;

5、三相对称负载交流电P=1.732*U 线*I 线;

网友B:
“3。如果只用两相交流电380V,功率如何计算呢”

6、 应该说:两相火线间的单相交流电380V,功率P=U线I线

网友B:
“4。三相交流电整流之后,直流电流跟交流侧的关系是多少比例 ”

7、三相交流电整流之后,直流电流大小与负载R有关,直流电压跟交流侧的电压关系与整流电路是半波、全波而不同;

网友B:
“5。三相交流整流后,加电解电容平波,电流是什么关系 ”

8、三相交流整流后,加电解电容平波,输出直流电压可接近交流最大值,电流与负载R有关;

楼主:
三相电全波整流后,是六个完全相同的正弦波波头,求整流后直流电压有效值也就等于1/6个正弦波头的有效值,在不考虑相位的情况下,每个波头跨度为60度,也就是60-120度之间,求正弦波60-120度的积分有效值也就等于直流电压有效值

在论坛里表达函数太难了,写在纸上想照张像发上来,传张图片还要受限制,真麻烦。

不过3楼的朋友,我有几点想说一下,

1、30-150度范围根本就不符合正弦特性,不能用正弦来积分,30-90,90-150分别积分是可以的,但注意积分表达式的相位不是零度

2、你的积分图是平均值算法,不是有效值,求功率要用电压有效值。

 有兴趣的可以加我QQ,45182462,说明来路,一起讨论问题

楼主:
TO,刘志斌同学

多谢帮我改正很多概念性低级错误,谢谢,我是做低频电子线路设计的,对三相工频电不是很熟悉,见笑了。dd

楼主(2010-11-29):
现在好了,可以传图片了,把上面积分计算的公式传上来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