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求助MP377 12 TOUCH恢复出厂值

楼主(2010-10-16):
求助MP377恢复出厂值 现在屏显示白屏 刚刚买的新的屏 用电缆下载后中间停止 现在上电显示白屏如图

西门子技术服务给我说一个恢复出厂值的方法
准备条件:
网线建议使用交叉网线;
软件Prosave,硬件MP377,连接方式以太网。
1.通过开始>所有程序>Simatic>Prosave打开该软件,常规选择MP377,下方只需输入定义好的屏的IP地址,如果屏并没有定义IP地址则任意填一个;定义原则是:与本计算机IP地址在同一个网关下但地址不同;
2.关闭计算机的杀毒软件;
3.计算机控制面板>Set PG/PC S7-Online->TCP/IP-本地网卡;
4.检查镜像路径是否是MP377的,在路径的下方是恢复出厂设置的选项框,将它打钩激活,最下方是MAC地址(屏背面的标签上有这个信息),请准确输入,此时关闭MP377电源,点击更新OS,会提示“引导”,立即上电,如果没有问题会提示清除闪存。。。。

但是一只通巡不上出现如图

就在这个地方不动了
请求帮助

楼主:
出现在这个地方就不动了

楼主:
说明一下 MAC地址我是已经写好了

网友A:
一般是触摸屏上电早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弄好了 现在说明一下 是上电晚了 我吧方法给大家说一下

网线建议使用交叉网线;
软件Prosave,硬件MP377,连接方式以太网。
1.通过开始>所有程序>Simatic>Prosave打开该软件,常规选择MP377,下方只需输入定义好的屏的IP地址,如果屏并没有定义IP地址则任意填一个;定义原则是:与本计算机IP地址在同一个网关下但地址不同;
2.关闭计算机的杀毒软件;
3.计算机控制面板>Set PG/PC S7-Online->TCP/IP-本地网卡;

4.检查镜像路径是否是MP377的,在路径的下方是恢复出厂设置的选项框,将它打钩激活,最下方是MAC地址(屏背面的标签上有这个信息),请准确输入,此时把MP377通电,等到网卡显示已连接,点击更新OS,会提示“引导”,如果没有问题会提示清除闪存。。。。

但是一只通巡不上出现如图

网友B(2011-03-09):
我现在的一个MP377也出现此情况,但更新OS时,网卡一直显示未连接怎么回事呢???急

网友C(2011-06-01):
我现在出现了同样的问题,OS更新没问题,但不能恢复出厂设备,恢复出厂设置时,也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