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材行业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各位师傅好,一石材行业机台,电机132KW,带动大型飞轮,飞轮上带有偏心块,转速大概在90PRM。现在改变频,由于负载惯量大,又加了制动电阻,现在问题来了,在变频器50HZ运行的时候,制动单元也会动作,制动电阻发烫,像电炉一样,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有人说带制动电阻会增加能耗,现在有种变频器不带电阻也可以工作,据说还可以节能15%。一般的变频器必需带制动单元,要不然一启动就跳过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带电阻会不会增加用电量?那电阻发热的能量是来自哪里的

网友A:
变频器稳定在50HZ运行时制动单元不会动作,动作了说明有问题;

不用制动电阻必定使用其他的制动形式;

在升速和恒速运转时制动电阻是不工作的,所以不会消耗电能。在降速过程中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能量被反馈至直流母线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

楼主:
制动单元绝没问题,由于飞轮上有个偏心块,造成电机电流波动幅度特别大,负载特性是前半程电机带动飞轮,后半程是飞轮带动电机。

网友B:
你用带有能量回馈的四象限变频器,就能很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B:
还可以节能,缺点是变频器价格高。

网友C:
这种负载根本就不用变频器,变频器又不是节能器,除了多花钱省钱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