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串口不能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请教各位大侠:

我的一台工控电脑(IPC800)装的是XP系统,串口不能和外接设备通信,在 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  中能找到COM1和COM2,但是就是不能实现与外接设备通信,外接的设备是OK的,能和别的电脑互相通信,总共8台电脑,就一台电脑不能通信,电脑配置是一样的,系统也是GHOST的,CMOS也恢复默认设置过了,还是不能通信。

特此请教大侠了,不胜感激!

网友A:
用这口试试其他设备,不行就是口或者电缆问题。

网友B:
电脑串口或主板有问题!

网友C:
在连接设备的时候,有没有提示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在连接设备的时候,有没有提示信息?

连接好线扫描的时候提示该端口连接的设备是空的,有换其他的同型号设备,结果也一样,设备在其他电脑上都是OK的,总共8套,只有一套有这样的问题,并且有做交叉实验,设备没有问题的。

能确定问题就在电脑上,但不知道是电脑的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这口试试其他设备,不行就是口或者电缆问题。

电缆和口有更换,电缆和口有用万用表测量过,没有OPEN。

网友D:
(1)是两个口都不能通信吗?

(2)有没有查看两个串口是232,还是调成了422/485的协议

(3)有没有打开工控机,看下是不是串口线有脱落问题

楼主:
对:bjreid 关于

(1)是两个口都不能通信吗?

(2)有没有查看两个串口是232,还是调成了422/485的协议

(3)有没有打开工控机,看下是不是串口线有脱落问题

两个串口都不能通信;

串口是232;

打开过里边检查,没有问题,量串口线也没有问题;

目前已经通知厂商来修电脑了,有了进展和大家再一起分享,谢谢大家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关于RS232接口的通信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原因是:主板上的接口到机箱上的接口之间的缆线与RS232接口上的针Pin的接法不匹配,接法有两种:(1)、缆线12345 6789对RS232接头的12345 6789;

(2)、缆线的13579 2468对RS232接头的12345 6789。

在此谢谢大家的回复,并特此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