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实现开关量报警记录

楼主(2010-10-16):
问下,组态王怎么实现开关量报警记录?就是我要记录M10.0动作的信息?(M10.0是我PLC中的一个报警标志)。组态王的报警报表针对的是组态王画面里的高低限制报警?

楼主:
类似WINCC的报警归档,没人这么做吗?

网友A:
定义变量时选择开关量报警

网友B: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情况,功能吧

网友C:
这个有两种思路 1\定义变量时选择开关量报警

            2\ 利用脚本将所要记录的报警记到数据库中 再自己建立查询

楼主:
这么说组态王的报警功能比WINCC还方便些了。第一次用组态王,没人说还找不到地方。

网友C:
国产软件一般都很适合中国人的思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