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I/O变量如何与PLC的I/O变量联系起来的啊?

楼主(2010-10-16):
比如在西门子S-200PLC程序中的I1.2,QB1,M0.3,VW3要在组态王中设置相对应变量,组态王在定义数据词典时,选择了关联设备后应该选择的是什么寄存器(下拉框只有I、Q、M、V)?具体如何写上去?

网友A:
直接写就行了啊,一般来说,你先选择数据类型,然后按照不同的数据类型写地址编号就可以了。比如写成I0.0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需要计算的,modbus地址=S7-200地址 除 2 然后加 1 就可以了

网友C:
组态王的帮助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D:
组态王的帮助写的很详细,在建立I/O变量时,如填写的不对会有提示的。

网友E:
是的,看帮助就可以了

网友F:
组太王的版本不同,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老版本不支持位操作,尽管里面有类似I0.0等设置,可以用QB等寄存器替代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