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启动跳OC-A是驱动板电容坏吗?

楼主(2010-10-17):
台安变频器启动跳OC-A是驱动板电容坏吗?

网友A:
不一定的,有可能是模块坏,有可能是马达坏,有可能是电流检测坏。有可能是驱动板坏,有可能是主板坏。

网友B:
把驱动板的电解电容坏了再试

楼主:
心酸怎么只有一个人回答!!!

网友C:
把驱动板拆下来,我帮你维修,收点工时费就行了。电容坏的可能较少!QQ:492298595

网友D:
反馈光耦3,4脚并个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