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F70,700变频器几个特别参数说明

楼主(2010-10-17):
AB的PF70,700变频器几个特别参数说明

AB的PowerFlex7系列中,只有订货号20A的Pf70和20B的PF700是家生子.参数体现了AB式电机理论的理解和关照.在用户自定义的VF曲线参数中.STARTBOOST起动提升(电压),人称踢一脚功能.电机起动静转矩比较难克服.如果采用压频比控制,起动时如果电压为零那么转矩就太小了.一般我们给电机施加一个电压斗提脉冲,称BOOST.这个各品牌都有.不稀奇.我建议设置值不大于5%.不然开机会报过流或过压故障.那就不安全了.RUNBOOST运行提升,有人不理解这个参数.其实这是为了规定从0HZ到Break(转折点或称中间点)频率间的电压一次曲线斜率的.如果起动电压提升把电机拉动了,但后续的运行电压太低,电机运转动力不足,那么运行将无以为继.建议此值也在5%额定电机电压以内.BreakBoost中间点电压提升.为了改善压频曲线,使电机转矩得到保证.中间点(转折点)电压的设定也很重要.如果你中间点电压设置过低,低于RUNBOOST,那么AB变频器会报警--反斜率.其实设置此点比较坚挺为好,最好略高于转折频率正常直线上的值.设个一次方程算一下为好.Breakfrequency转折频率.默认值是15%的额定频率处.个人认为这个频段对起动没起什么作用.由于带同步电机必须用VF控制方式,所以起动电机是个问题,每台都要设.建议这个频率也设在5HZ以内.以上要避免提升电压的超高设置,以免引起故障和报警.

网友A:
700用v/f控制实在是奢侈!v/f控制模式应该是大多数的变频的表现是一致的。

楼主(2010-11-21):
所有的高端变频器几乎都保留VF控制方式。因为如果一带多必用VF。VF是变频器控制的基础,就控制而言也有算法好的和不好的。

网友A:
华章在纸机上过去用的什么机型,1336 PII, 还是1336 FORCE,现在用什么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