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变频器OUT3故障问题

楼主(2010-10-17):
请教一下.我一台CHE55KW变频出现OUT3故障码.模块都没问题.请问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
故障原因:

1、加速太快
2、该相IGBT内部损坏
3、干扰引起误动作
4、接地是否良好

解决方法:

1、增加加速时间
2、寻求支援
3、检查外围是否有强干扰源

网友B:
不会吧!我怎么没遇到过加速太快还能引起  OUT3?

一般来说 模块坏的可能性最大。鉴于楼主说模块是好的,那么请检查驱动部分!

当然 检测出了问题 也会跳OUT3,还有点就是,不要把思维只限于变频器本身!考虑下电机! 电机坏 一样会跳OUT!

网友B: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联系电话 13699427709   为您排除故障!!

网友C:
是不是检测电路的问题呢?还是散热不好引起……

网友D:
换个电机试一下,跳OUT3是一开就跳还是什么情况下跳的,不带电机空载正不正常。IGBT,节电容是否测量过。确认排除过IGBT那就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