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_access opc 通过243_1通迅VB6.0问题

楼主(2010-10-17):
我想通过pc_access opc 通过243_1通迅VB6.0 参照SIMENES公司的例子,

ItemIDs(1) = txtItem1.Text

ItemIDs(2) = txtItem2.Text

‘ItemIDs(1) = "MicroWin.PLC1.NewItem"
‘ItemIDs(2) = "MicroWin.PLC1.NewItem"
ItemClientHandles(1) = 1
ItemClientHandles(2) = 2

在这里面的ItemIDs给值要怎么给 如243_1的IP地址为192.168.10.10 TSAP 本地为02 远程为00

请高手指教. yangbinxy_502@163.com

网友A:
VB程序里不需要考虑这个吧,应该是在PCACCESS里设置的

楼主:
那为什么我用编程口加VB可以通迅上,用PC_ACCESS软件以太网也可以通迅上,vb加以太网怎么就不行了呢,

网友A:
和PLC通讯是由PCACCESS来完成的,PCACCESS做为OPC服务器,VB编写OPC客户端访问OPC服务器获取数据,VB和通讯无关

楼主:
那就怪了啊,为什么通不上呢,用PCACCESS软件通迅没有问题。而VB程序就读不到。会不会是OPC通迅是通上了,而读写数据有问题。还有(2,WBO,BYTE)中的2是什么意思。

楼主:
程序用编程口可以读写的

楼主:
为什么我在VB里写值,PLC收到的值总比写的值小一点呢,

网友B(2010-11-22):
(2,WBO,BYTE)中的2表示站号

网友C(2011-02-26):
(2,WBO,BYTE)中的2表示DP的地址,通过243-1连接时就不知道怎么写了,我也正纠结呢!!!

网友D(2011-11-12):
该用NI 的OPC 就可以啦 ,我用PC  ACCESS也是这样  。

网友E:
电脑VB访问S7-200,没必要再通过PC ACESSS,可以直接访问了,PPI技术已完全公开了。

网友E:
我最近我搜了一下直接访问S7-200 的文章,发现非常详细的文章介绍了PPI的对话协议,每一个字节都很详细,

用高级语言试了一下,成功了。

网友F(2016-10-15):
很有参考意义,有机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