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脑上的开关电源怎样单独用?

楼主(2010-10-17):
我想从旧电脑拆个开关电源下来,用到其它地方(要12VDC),请能告诉我电脑上的开关电源单独使用要怎样接才有输出?谢谢!

网友:
5V要加假负载,连接灰、绿线,电源就启动。

网友A(2011-02-03):
绿线与黑线短接。就可启动

网友B:
不知道是绿线短接那根线了,是绿线还是灰线?还是都可能?

网友C:
绿线与黑线短接或加100欧电阻就有12付输出了,5V一般不需加假负载,因为电脑电源里有散热风扇作负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绿线与黑线短接。就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