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30上电报F0001故障,模块是好的,如何解决,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0-10-17):
我有一台西门子M430,上电报F0001故障,不能复位,模块是好的,是A786J坏了吗?哪位朋友能帮助指导一下,邮箱:wsh8181@sina.com    QQ:1052818532    13589340323

网友A:
故障原因:

1、电动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
2、电动机电缆太长
3、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4、有接地故障

解决方法,检查以下各项:

1、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
2、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对应
5、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
6、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7、增加斜坡时间
8、减少“提升”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