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扩展模块无输出

楼主(2010-10-17):
西门子200的扩展模块,扩展模块的输出点,我直接接的是220V的电磁阀。以前是好的,突然坏了。我坚持在模块输出指示灯市有输出的,但是没有电压输出。电磁阀没有220V电压,所以无法使用。是模块输出点没有输出火线。请问是模块烧坏了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模块是继电器输出吗吧,如果这样有可能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B:
建议通过中继来驱动电磁阀吧

网友C:
请问你的PLC输出是DC吧?

楼主:
是AC22V,是继电器的,应该是扩展模块的内部继电器少坏了吗?

网友D:
PLC模块通道继电器触电烧了。

网友E:
继电器坏了。最好不用PLC这届驱动设备

容易损坏尤其是继电器输出的,触点容量太小,频繁操作电感组在容易烧触点

网友F:
PLC直接驱动电磁阀不合理的,应该通过中间继电器作为中间桥梁。

网友G:
继电器烧坏了!

网友H:
应该是继电器触点烧坏了。可以用个24V试下,或者换个触点试下。

网友I:
多半是继电器坏了,换个点试试,最好是外接中继,我以前也遇到过,我那是PLC继电器烧结,没有输出的时候,触点也是闭合的,手指弹一下就能脱开

网友J:
应该是模块的继电器触点烧了

你应该用中继转接一下

网友K:
可以维修的。13893835758

网友L:
应该是内部继电器坏了,重新换一组触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