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扩展模块有哪些?如何判断温控模块的好坏?

楼主(2010-10-17):
以前没学过s7-200,但明天就要查s7-200的故障(具体情况还不了解),对方只说是S7-200的,怀疑温度控制模块有问题。请教各位高手1,s7-200的特殊模块有哪些?作用分别是什么?2,如何简单判断温控模块是否有问题?谢谢了~~~!!!如有相关资料能发给我,那积分都好商量~!!!或者要电类的资料也可以交换~~~

  我的QQ是109658869。谢谢

网友A:
温度控制模块?应该是热电阻或热电偶模拟量输入模块吧

网友A:
不一定是模块有问题,查查外电路吧

楼主:
谢谢!具体情况还要明天到现场看。你对S7-200熟悉吗?如果熟悉,明天想和你联系请你帮忙~!!!

楼主:
现在就想先了解下,包下佛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现在就想先了解下,包下佛脚

阅读一下系统手册有关模拟量模块的章节。

网友B:
解决的情况也请在此说一下,大家学习学习,了解了解

楼主:
PLC和EM232模块都没事,是北京西姆宏公司的S系列I/o前端的S1116的电源块烧了,现在我在找北京西姆宏公司的S系列I/o前端测试软件。如能介绍,那就更感谢了。当然,积分就给YE-W了。我以设为最佳答案,不知积分收到没,如没有,还请告知。谢谢各位关心。

网友C:
相关答复及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已发到你个人信箱,请参考!北京西姆宏

楼主:
谢谢李工!已收到,你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网友D: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

南京信美机电是西门子应用专家,专注于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的应用与维修:

1)芯片级的维修,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可以少量地更换S7-200外壳和电路板,可以配接线端子!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请接洽: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