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黑……

楼主(2010-10-18):
一声巨响,从配电箱子可以看到有屡屡浓烟散出箱子隙外,打开箱子,里面并排的两个变频器其中有一个变频器的主回路端子黑的可怕,特别是输出U-V -W烧的最为严重,而控制回路端子却是完好无损,只是后面板被熏黑。

网友A:
太惨烈了?事故原因是什么?

网友B:
输出线没压紧吧,或者是相间有短路吧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很劣质的变频器,、还有接线的人也不是很专业,都没有用线鼻子压,直接就往上接,

IGBT百分之百的烧坏了

网友D:
用酒精清洗看看  电子硬件严重程度

楼主:
检查:电机绝缘完好,电机跟变频器是共用接地线,输入电源(380v)正常,交流接触器与断路器也没什么异常现象。具体情况查找确认中……

楼主:
变频器主回路端子排列:P+    P-   PB   R  S   T    E    U    V    W   ,其中E是接地端(接大地),接地端与它相近的输出端子U烧的最为火暴,看两个接线端子有相碰的痕迹。这台机器没有固定机座脚,问他们为什么不固定机座脚,他们说,机器笨重,可以不固定,我到想问,那厂家开那些机器脚座的孔洞有何用呢,不是用来稳固固定它啊,晕……。那晚他们在移动设备,设备跟变频器箱子之间的电源线,被他们拉得蛮紧的,也不注意看看,唉……。我觉得变频器的质量也不什么好哦,特别是主回路端子的整个接线端子不够扎实。这些问题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网友E:
火葬咧,归宿挺好滴~~~~~~~~~~

旧滴不去,新滴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主回路端子排列:P+    P-   PB   R  S   T    E    U    V    W   ,其中E是接地端(接大地),接地端与它相近的输出端子U烧的最为火暴,看两个接线端子有相碰的痕迹。这台机器没有固定机座脚,问他们为什么不固定机座脚,他们说,机器笨重,可以不固定,我到想问,那厂家开那些机器脚座的孔洞有何用呢,不是用来稳固固定它啊,晕……。那晚他们在移动设备,设备跟变频器箱子之间的电源线,被他们拉得蛮紧的,也不注意看看,唉……。我觉得变频器的质量也不什么好哦,特别是主回路端子的整个接线端子不够扎实。这些问题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被偶猜准了

网友F:
基本报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基本报废了

这是什么牌子的啊?能烧成这样,质量可能也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基本报废了

这是什么牌子的啊?能烧成这样,质量可能也不是很好。

牌子是:AI00T5R5G/7R5P。今天去别的厂家买了一台新的变频器,厂家也派技术人员来安装,我们向他们询问事故原因,他们说变频器质量不好,说他们厂的质量好也,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用了才知道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主回路端子排列:P+    P-   PB   R  S   T    E    U    V    W   ,其中E是接地端(接大地),接地端与它相近的输出端子U烧的最为火暴,看两个接线端子有相碰的痕迹。这台机器没有固定机座脚,问他们为什么不固定机座脚,他们说,机器笨重,可以不固定,我到想问,那厂家开那些机器脚座的孔洞有何用呢,不是用来稳固固定它啊,晕……。那晚他们在移动设备,设备跟变频器箱子之间的电源线,被他们拉得蛮紧的,也不注意看看,唉……。我觉得变频器的质量也不什么好哦,特别是主回路端子的整个接线端子不够扎实。这些问题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被偶猜准了

厉害,厉害……

楼主:
希望大家做什么事情都要心细,心要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