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现场调试紧急求助:报警代码RHAA036,怎么处理

楼主(2010-10-18):
现场调试,需要proface对plc输入数据,地址分别为DB2.DBD44  和DB2.DBD46。当profac程序下载以后,其他界面运行正常,跳转数据写入的画面的时候就出现 RHAA036的报警代码。查过相关说明书,说是用的设备地可能超出GP-proEX支持的地址范围……这个还请有经验的师傅们指导指导我

我是新手,不知道对问题的描述是否清楚。

请大侠们帮忙,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问题答案我也想知道,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B:
DB2.DBD44 这个是双字范畴,后面的地址应该是DB2.DBD48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在地址输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使用的数据类型

另外我解释下问题:地址是DB2.DBW44 和DB2.DBW46,我上面求救的时候着急写错了

解决办法:打开数据输入的属性对话框,找到数据类型,保证是16bit DEC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在地址输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使用的数据类型

另外我解释下问题:地址是DB2.DBW44 和DB2.DBW46,我上面求救的时候着急写错了

解决办法:打开数据输入的属性对话框,找到数据类型,保证是16bit DEC就解决了

会是会,就是一下想不起来了

网友D(2012-07-02):
proface设定的起始地址对应西门子PLC起始地址是哪位?怎么对应关系 ?谢谢

楼主(2012-09-10):
对:abayes关于proface设定的起始地址对应西门子PLC起始地址是哪位?怎么对应关系 ?谢谢 内容的回复:

刚看到你的问题,起始地址没有什么要求吧,只要保证地址相互对应就能实现正常通讯,祝你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