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测试三相380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电流表?

楼主(2010-10-18):
大家好:

        有没有测试三相380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电流表?现在比较多的都是三相电压电流表示照50HZ设计的,变频器输出端的频率假设就-0到60HZ范围内,有没有测试这样的频率在变化的三相电压电流表呢?QQ:252358650,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听说有表,电压有0-450V,频率0-120Hz的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就只有用分流器和0-75mV的电压变送器了。

网友B(2010-11-30):
现在测量变频器电压电流的仪表,没有一种准的,主要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电压电流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可以用磁电式的仪表测量,也只能做参考

网友C(2011-01-10):
我们有真有效值电流或电压表,也只有真有效值表才可以准确测量变频器出线端电流或电压.以上两楼的回答只能说明这两位根本不懂变频器的真正原理或者对电力系统电量波形没有根本的了解!你可以考虑和我联系QQ635546685或18913942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