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d75p与qd75d的区别?

楼主(2010-10-18):
求qd75p与qd75d的区别,感谢。。。

网友A:
集电极输出与差分输出的区别,接线不一样

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B:
QD75D是差分输出,QD75P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C:
差分抗干扰性强一些,发脉冲频率高一些

网友D(2010-11-23):
今天刚好跟朋友谈起这个,学习了。

网友E(2010-12-31):
QD75P最大输出脉冲200K

QD75D最大输出脉冲1M

楼主:
不省感谢以上朋友的帮助,学无止境,感激不尽。

网友F(2011-03-04):
QD75P最大输出脉冲200K ,一般还可以用来接步进,

QD75D最大输出脉冲1M ,一般只接伺服,所以要是接步进最好选QD75P

网友G(2016-12-2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H(2017-11-21):
两者类型不同,看需要设定的内容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