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系列伺服

楼主(2010-10-18):
各位工程师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二手的松下A4系列伺服 不知道I/O接口是怎么分布和排列的 请指导。

网友A:
这问题是在无法回答,楼主自己翻翻A4伺服说明书吧!

楼主:
说明书也有 因为是二手的  没有编号   DI/DO接线端不知道出厂时是怎么排列的,肯定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或原则的。

网友B:
X5那个端子你有没?那上面的标注的,你仔细看下~

楼主:
伺服路过:您好 上面有标注X5吗 我认真看了好像没有 伺服接口上应该有所标注才对呀 不然叫人家怎么用呀。谢谢了。

网友C:
可以参考下京伺服(kingservo)的伺服电机I/F接线,与松下伺服相同。欢迎垂询:13510382344汪生,网址:www.king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