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直流可调电源

楼主(2010-10-18):
我是新手,我想知道PLC怎么控制一个直流可调电源的大小,也就是说如果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电压数值,然后通过PLC与直流电源达到目标电压输出。

网友A(2010-12-24):
新手?但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高级的。

网友B:
没做过,期待高手!

网友C:
用模拟量输出到可调电源

网友D:
理论上倒是知道,但是没做过,把你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