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了S7-200的密码怎么办?

楼主(2010-10-18):
我有一台二手的的西门子S7-200的PLC现在不知道密码,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解除这个密码?

网友A:
要求输入密码时直接输入CLEARPLC,那么清空密码的同时也清空程序。

Regards

楼主:
真是太谢谢这位老兄了。

网友B:
只要不带CN,就可以解,网上很多软件

网友C:
现在CN的也应该可以解了。

网友D:
有软件吗?不好找,可以直接清空程序。

网友E:
清空程序就行

网友F:
解开或清空!!!!!!!!!!

网友G:
你又不需要看里面的程序,按照1楼的说法清空就可以了。

网友H:
使用V4.0 SP3以上版本软件,直接清除就行,不必输入密码。

网友I:
以上答案解决不了。如果用三四级密码。连清空的权限都没有。

网友J:
   6ES7972-OCB20-OXAO   需要这款电缆随时联系我   13728186991  茶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