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QM1H-CPU21 PLC断电后一部分程序丢失!!!!

楼主(2010-10-19):
我厂一台卷板机用的PLC OMRON CQM1H-CPU21总是在掉电后一部分程序丢失了,电池没问题。下程序到PLC后正常,断电后一部份程丢失。断电后的丢失程序总是那一段。请问有什么方法处理。使用编程软件为CX-Programmer。

网友A:
丢失的程序的什么规律吗?是总是那些行还是每次都不一样?

楼主:
每次都一样,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B:
这种问题,一个电话打给omron客服岂不是更好?

网友C:
欧姆龙客服也不一定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D:
RAM記憶體故障,換一台新的,或插入CQM1H-ME__K備份記憶體.

和椿科技(股)有限公司/AUROTEK CORPORATION

自動化事業處行銷一部

陳逸倫

TEL:+886-2-6600-7510

FAX:+886-2-8752-3347

Email:chen.yilun@robot.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