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电气:变频器现场调试与故障处理——经验谈

楼主(2010-10-19):
总结一下变频器现场调试,维修,故障处理的一些经验。希望能给做变频器行业的同仁一些帮助,或者想进入变频器行业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一、

到福建省泉州市去调试三台用在纺织机上的15KW变频器,原因:变频器老是跳硬件保护“OCU1”故障,赶到现场后我静态测试机器无问题,主线路、控制线路也完好。我用万用表量零线和地线是通的,问电工才知道他们工厂的零地是共用的。一般变频器接地时,如果该工厂零线与地线是共用的话,最好另处取地线,把地线取下后故障解除。
故障分析:因为该厂的零线与地线是共用的,变频器接地线也等于接了零线,零线一般会传播干扰信号。而我们的变频器报“OCU1”故障有如下几种情况:1。变频器三相输出侧有短路现象;2。逆变模块损坏;3。外部干扰信号进入变频器。
由于第一与第二种原因正常排除,就只有第三种外部干扰信号,干扰信号是从地线进入的,所以把地线拆除,就切断了干扰源。这时运行变频器恢复正常。

二、
在福清市调试一台锅炉引风机55KW的机器。故障也是“OCU1”,通常我们这种“OCU1”故障是:外部干扰,三相输出有短路现象,机器内部故障问题。原因是机器一启动到运行到10HZ左右就报,(变频器是用的自由停车,风机惯性也比较大)用户要经常启停变频器。这说明机器问题不太,是干扰问题,(因为电机线放了几十M长,而且控制线和主电源线是混合在一起的)停下变频器半个小时后,观查引风机还在自转。我就把变频器参数变为“先制动,再启动”(F0-011=1 当然还有一些参数要改,这里我就不在说明了,大家可以进我们网站下载技术手册。)然后再启动变频器,故障还有是没有解除,用了几种方案后,最后我们把启动频率提高到3HZ(F0-012=3)问题就解决了。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呀!

三 、
江门市一个人造板机械上覆铜箔板18层双幅真空热压机组通过变频改造后,油管振动声很大,发出的噪声也大,改用工频运行就正常。
本机组由二台真空斜轴泵、一台充压泵、一台加压泵,(这是改造的四台机器)。上下料架各一台、一台移动式装卸机及相应的液压系统、真空系统、电控系统组成。一共用了三台55KW,一台75KW的变频器,全部采用多段速运行。
到现场后发现是两台斜轴泵的管道发出的噪声。把下限频率提升起来到30HZ(原来20HZ)还是不行。用了好几种方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通过观察当斜轴泵加速时就发出这种噪声,后来想到可能是多段速的加减速时间可能设置太长,把减速时间调到5HZ(原来15HZ,真空泵的负载一般不是很重),噪声也就消失了。

四,
我遇到一个难解的故障,是这样的,一个客户打电话我,说我们公司的一批机器 通过上位机控制,上位机给启动指令时能启动,但给停止指令时就不能停机。具体如下,
40台11-22KW的风机节能改造,每台变频器都用一个上位机DDC模块控制(加拿大生产)。上位机主要是监测变频器的故障报警、过滤网报警、频率、启停、温度等。其它都正常,就是启停时有麻烦。后来到现场检测,故障真是这样,然后查看上位机DDC模块的说明书,最后发现是DDC模块的干接点不接受直流24V,只接受交流24V或者是无源信号都行,所以才会出现上面这种现象。后来加一个继电器就解决了。

五,

也是一个与上位机联机控制的变频器,故障是上位机给运行信号,变频器不接收,其它都正常,而变频器本身就能运行起来,只要一联上位机就不行。我就跟客户讲,把线路再好好的检查一下,用户硬说很好,没有问题。我就认定是线路故障,后来我们技术到现场处理时,就发现一条接24V的线没接捞搞。

续、下面谈一些干扰问题:
1、一用户反映PLC给信号到变频器时,经常出不必要的故障,比如给假信息,或者变频器不接收信息.由于客户比较急用,我们就赶到现场处理,检测了变频器,PLC,电源,设备均正常.初步认定是干扰引起.我们在PLC的电源模块及输入/输出的电源线上接入滤波器,问题还是得不到明显的改善,后来把变频器和PLC的电源线,控制线分开走线,这时故障才解除..

2、最近有一客户打电话来反映,由三台变频器组成的调速系统(装在同一个变频柜里),出现如下情况:用外接的电位器调频率时,发现异常使转速产生波动.然后就会报故障.到现场后检查了电源,负载,电位器,控制线路都正常.在调试变频器时,当一台单独运行时,工作正常,三台同时运行时就会出现异常.这可能是干扰引起.
对策:将三台变频器移出变频柜,分别装在一个单独的变频柜里,电位器也分开,然后改用屏蔽线。最后干扰清除,三台都能同时运行.

3、前几天,接到一个用户电话,说给一台印刷机做节能改造,用多段速运行。(3。7KW)变频器单独运行印刷机很正常,当与印刷机的送纸机同步运行时,报软件过流故障。代理商技术员调了一天,没有调好,就认定是我们的机器有问题,不能用要退货。
后来到现场维护处理,检测了线路,变频器都无问题。看了一下设备,印刷机里有两台电机,一台主电机,(就是改造的3。7KW的),还有一台是给送纸机用的,起上下降作用。变频器单独运行印刷机正常,就是与送纸机同步运行时报故障。这些动做都是通过接触器,继电器工作。印刷机设备也没有接地,而我们变频器的接地也就是接在印刷机设备上,所以根本没有接地,认定是干扰故障。
对策:A,把所有控制线更换成屏蔽线,加磁环;
b,把电源线加磁环;
c,把设备和变频器分别接地,最后故障解除。

续、谈一谈现场遇到的线路故障

1。在福建省出差做售后服务时,我们代理商的客户有一台伦茨5.5KW的变频器老跳故障。机器发出去检修了两次都没有问题,拿回来用就是不行,维修人员到现在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刚好碰上了客户跟我一讲,引用了我的兴趣想过去看看。到现在观看了一下现场,这台机器是接上位机控制的变频器;控制线路多;现场环境温度也很高,站一会就冒汗;机器用了好几年了。跟据这几点,我怀疑是线路有短路。我把所有的控制线路去掉,不带负载;空载运行半小时正常,接上负载后也正常,后接上控制线就报故障了。这让我心里有点低了,把所有控制线拆下测量,最后发现有两根线老化短路,其它的线也有不同的老化,只是没有这么严重。把所有控制线换掉,运行变频器一切都很正常。

2。浙江省某纺织厂一台110KW变频器用在空压机上,用PID控制。最近上电就没有显示,没有24V,其它都正常。代理商的技术员到现场更换了电路板还是不行,变频器改造时又没有改旁路,客户急得很,打了好几个电话到公司。赶到现场后检测变频器正常,把控制线去掉后,单独运行变频器完好。不过24V电路被烧坏,这肯定也是短路造成的。用户控制线走线不是靠墙走,而是从地上走线,也很随便,地上也较乱。这是一个低极错误。把控制线拉去来测量,发现有多处损坏而短路,而且都是被硬物压坏的。

3。上月到江西一个煤矿企业处理一台160KW国产变频器,故障原因是老跳过载保护,空载运行就没有问题,量三相也平衡。由于此机过了保修期,客户怕返回厂家麻烦,我刚好出差到了江西,受客户所托就赶过去看看,现场环境真的不敢想呀!我至今还有阴影。进到现场最多支持10分钟,带口罩也只能半小时,煤灰太多,又难闻,不好意思了,又谈起我的感受了,谈正题。
在现场检查了外部线路,操作台都正常,变频器三相也正常,电路板上的电流检测电路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故障出在那里了,我就想到霍尔传感器,霍尔线,测量传感器阻值是正常的,可能就是霍尔线不良了,取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发现还真是有一根信号线断了,用电烙铁焊好后运行变频器就正常了。
此变频器就安装在电机旁边,可能是振动引起的吧!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也只是我的个人意见了,当然变频器安装在电机旁边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希望大家注意了。

4。曾在一台设备上用过4台18.5的变频,在我们公司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调试,但是到了用户现场,电工接完线上电后告诉我总是对方总空开跳闸,有时是某一台变频起动就跳闸,有时是两台起动跳闸。
我到现场后,检查所有接线、变频参数设定及硬件都没用问题,到厂家总空开处看发现他们的空开是临时借用的,地线和中线短接且有漏电保护作用,只有30mA。而技术使用手册上标明每台变频器都应不大于30mA的漏电流。将对地漏电保护线拆除故障就没了。

跟据这几个现场经验,建议我们的用户在安装变频器时,对线路走线,安装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安全规范,有条件最好套PV管或铜、铝、铁管,这样即可保护好线路又可以屏蔽,如有条件建议安装旁路,这样就避免不少麻烦。

最近遇动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供大家分享。

一、今年六月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

网友A:
支持这种作法,谢谢提供分享

网友B:
真心感谢,用了40分钟看完了。

网友C(2014-09-14):
                经验蛮好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