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点表怎么导入和导出啊?

楼主(2010-10-19):
各位大侠:

        手头上有一份EXCEL表,各个点的类型,编号,名称,但是无I/O地址,怎么将该表导入施耐德昆腾PLC,又怎么将I/O地址能导出到该表格,或者重新建一个表格这些量都有也行?谢谢各位!

网友A:
我记得施耐德PLC有这个功能的  你找下帮助

楼主:
我学习施耐德不久,找了未找到,能否明确详细的说出每个步骤怎么操作?谢谢大侠!

网友B(2011-01-28):
FILE----Import  导入  ; FILE----export    导入的前提是格式必须相同  你可以先建一个变量 export 导出一个格式 然后再编辑 编辑好后再导入!

网友C:
UNITY支持TXT变量文件的导入导出。

网友B:
UNITY 的导入 导出格式是TXT格式 这个不好操作 可以把这个TXT文件选择EXCEL打开方式   然后进行操作...再保持为TXT格式

网友D:
首先,你把所有的变量都分配一个地址;其次,在unity里面,每种建两个变量(具体操作:项目、变量和FB实例、基本变量,在这里建)。把所建的变量表导出(具体操作:基本变量右键,导出,随便写个名称,数据(*.XSY))。然后,找到*.XSY文件,用EXCEL打开,找到各种数据类型之间的关系,相同的地方复制。建立其他的变量。最后,包建好的*.XSY文件导入。具体:变量和FB实例,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