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怎样编辑伺服驱动程序 (omron plc)

楼主(2010-10-19):
用plc怎样编辑伺服驱动程序 (omron cjiw plc)。谢谢

网友A:
Omron PLC产品种类那么多,很多功能都不同,谁能给你准确回答?他们有800免费电话你问问吧。

网友B:
使用脉冲和方向来控制伺服;其中将PLC的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口作为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将PLC的一个输出作为控制方向的信号提供给伺服。

网友C:
PLC控制伺服驱动器一般要有三个输出点   一个脉冲速度,一个 旋转方向,一个伺服使能,具体要看 说明书

网友D:
cj1w很不错的小型plc

网友E:
利用PLC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来控制伺服驱动器。高速脉冲作为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其他一路输出作为控制驱动器的方向信号,另外一信号作为伺服的使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