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接地”的后果!

楼主(2010-10-19):
380V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有一相绕组与电机壳接触(电机有接地),恰巧绕组线与大地接通了,请问:1、此时电机能运行吗?2、有什么影响?

假设:1、(三角型接法)与大地接通处正好在绕组的中点,那么此时这相绕组上电压是多少?

1、(星型形接法)与大地接通处正好在绕组的中点,那么此时这相绕组上电压是多少?

楼主:
怎么没有师傅解答啊,我自己先顶一个,等待师傅解答!

网友A:
别假设,380V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有一相绕组与电机壳接触(电机有接地),恰巧绕组线与大地接通了,有两个后果:1是电机烧了;2是谁在这个时间接触到电机或者与电机连接的钢铁构件,轻者跳起来,重者睡下去.

网友B:
“2、(星形接法)与大地接通处正好在绕组的中点,那么此时这相绕组上电压是多少?”

1、如果把接地绕组看作自耦变压器的初级绕组;

2、那么接地相绕组的两端电压是相电压220v的二倍,即440v;

网友B:
3、从接地点看三个相线的电压分别是220v(接地相)、380v、380v;

网友B:
“1、(三角型接法)与大地接通处正好在绕组的中点,那么此时这相绕组上电压是多少?”

1、与大地接通处正好在绕组的中点,这时接地点到接地相绕组两端点的电压是220v;

2、与大地接通处正好在绕组的中点,这时接地点到接地相绕组两端点的电压是220v,其在接地相绕组的磁通互相抵消;

3、三相绕组的工作状况没有改变,照常运转!

网友B:
4、所以(星形接法)与大地接通处正好在绕组的中点,电机会过压烧毁!

网友B:
上述说法不一定正确,希望得到更正!

楼主:
回2楼模具老兵,同意你的第一条,电机烧了;不同意你的第二条看法,怎么会触电呢?此时电机壳与大地不是等电位吗!

楼主:
回刘老:2、那么接地相绕组的两端电压是相电压220v的二倍,即440v; 我不理解,我认为还是220V,但电流是原两倍。
3、从接地点看三个相线的电压分别是220v(接地相)、380v、380v;更不明白了,

2、与大地接通处正好在绕组的中点,这时接地点到接地相绕组两端点的电压是220v,赞同,那此绕组电压呢?是多少?我认为是440V。其在接地相绕组的磁通互相抵消,不明白

还请刘老赐教!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与大地接通处正好在绕组的中点,这时接地点到接地相绕组两端点的电压是220v,赞同,那此绕组电压呢?是多少?我认为是440V。……

1、“此绕组电压呢?”

2、次绕组的两端电压由其两端的相线间的线电压380v决定,这个谁也变不了!

楼主:
回刘老:2、次绕组的两端电压由其两端的相线间的线电压380v决定,这个谁也变不了! 不错。但若从绕组中间抽头到大地,那么此绕组两端电压还是380V吗,不太明白!

网友C:
1、此时电机能运行吗? 2、有什么影响?
前提只一点接地,接地电阻大到不足以开关跳闸的话,电机可以运行。
电流增大,接地带电。
只有现实没有假设 ,假设意义不大,理论实际存在很大差距

楼主:
回12楼老毕,我们厂的电工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绕组漆包线破损与电机壳碰到一起!电机壳与大地之间电阻很小。后空开跳。就是说:我对问题的请教是有实际原形的,只不过添加了一些好理论计算的条件。

网友A:
对:凡心无痕 关于

回2楼模具老兵,同意你的第一条,电机烧了;不同意你的第二条看法,怎么会触电呢?此时电机壳与大地不是等电位吗!

你没见过建筑工地,水泵房,等场合,电机高架水泥台,工人脚下便地是水,此时电机漏电恰巧绕组线与大地接通了,单是那么点跨步电压也能让你睡下!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刘老:2、次绕组的两端电压由其两端的相线间的线电压380v决定,这个谁也变不了! 不错。但若从绕组中间抽头到大地,那么此绕组两端电压还是380V吗,……

若从绕组中间抽头到大地,此绕组两端电压还是380V,因为绕组两端的相线没有变,线电压380v不变!

网友B:
举例说:

1、一个变压器的原绕组的两端电压是380伏;

2、当你把这个绕组的中点接零,但绕组两端电压380伏仍然不变;

楼主:
不错,茅塞顿开,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