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4相步进电机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10-10-19):
驱动4相步进电机用什么芯片好? 其实是做驱动步进电机模块。用主芯片驱动太耗时了,因为主芯片有很多其它事件要处理,故需要把步进电机驱动部分做成模块,让其它专门芯片去处理,请问用什么方法?

网友A:
可以选择THB6128  /  THB7128  /  THB6064 等这类专用的全集成驱动芯片,只需要提供相应的控制信号给驱动芯片就行了

至于四相的步进机,可以根据应用中是高速或低速工作,来选择串联或并联绕组方式的,接成四根引出线来用就行了

网友B(2013-06-20):
LV8727 替换THB6064 芯片(升级版本)  解决THB6064问题多(方案已成熟    现THB客户已经大量生产减少成本提高质量)128细分 50v  4.6A
LV8729 替换THB6128 芯片(升级版本)   价格便宜一半
代理SANYO 东芝 ALLEGRO MELEXIS深圳利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丘先生
电话:0755-83977176
手机:18926476054
QQ:1915184953

   电机驱动IC 全系列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