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带模块问题

楼主(2010-10-19):
   请问  我用CPU224  带了1个 EM235 、1个EM231 4AI 输入 、4个EM231 RTD

 后面的RTD 灯就不亮

CPU224 不是可以带7个模块吗??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还得考虑模块供电承受能力和模块类型。

网友B:
按照你的配置,电源需求如下:5VDC---30mA+20mA+87mA*4=398mA<660mA,24VDC----14*4mA+60mA+60mA+60mA*4=416mA>280mA,所以靠CPU224本身供电不行了,得外加电源。

楼主:
我后面的模块24V供电都是另外加的开关电源供电的,

所以应该只要考虑5VDC供电问题  能满足

现在就是后面的4个RTD模块一直闪红灯

网友B:
刚上电吗?除了电源,外部接线接了没?程序下了没?

楼主:
一直是这个现象   外部接线都以接好   程序已下载

我刚才还试了个问题:我把后面的模块都拆开  只接一个RTD模块  也是闪红灯

奇怪

网友C:
对:做人要厚道嘛 关于

我后面的模块24V供电都是另外加的开关电源供电的,

所以应该只要考虑5VDC供电问题  能满足

现在就是后面的4个RTD模块一直闪红灯

内容的回复:

闪红灯正常,是输入断线,没有接RTD就会报警

楼主:
 可是这个时候

PLC 显示 找不到个模块

网友D:
cpu是5V供电给模块的,所以模块5V供电电流总和不要超过CPU的供电值,QQ:39018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