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流量

楼主(2010-10-19):
各位好:

          我现在要做一个PLC 控制流量的案例 采用西门子S7-200的PLC 流量传感器采用的是脉冲输出,要求是定量控制,精度在0.5%以内。怎样采用达到这个精度,请各位同仁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0.5  精度有点高哦

我一直在做S7200控制  流量 和温度 的工作

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B:
我们使用的都是用300控制,精度0.5

网友C:
流量传感器脉冲精度是多高的啊?

楼主:
流量传感器脉冲精度是0.2

网友D:
流量传感器脉冲精度是0.2 ,要做一个PLC 控制流量的精度在0.5%以内有点难,一般考虑流量传感器脉冲精度应高于0.1%以上为好,因为在采集瞬时流量的间隔时间的前后沿都会产生计数误差,再加上做其它处理造成的累计误差很容易超过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