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断路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0-10-19):
我初步估计负载总电流在200A左右,打开选型手册  DW-17万能断路器的壳架至少630A啦  ,能用吗,整定时候有啥要求吗?DW15,DW16,又有点老旧

我应该用什么断路器呢?

网友A:
具体是什么负载啊?楼主说详细些才能根据具体负载来选择合适的断路器啊

楼主:
大部分是电机,其中有两台电机是磁饱和启动,照明配电,电焊机配电,都从这来

网友B:
200A的低压断路器?那不选择万能式的,选择装置式的不好吗?我想DZ330--250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是电机,其中有两台电机是磁饱和启动,照明配电,电焊机配电,都从这来

电机的功率多大?是同时启动还是分别启动?

如果分别启动的话300A左右的塑壳即可满足要求,

选择400壳架的塑壳,调整整定系数为0.8,长延时脱口时间调整到10S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是电机,其中有两台电机是磁饱和启动,照明配电,电焊机配电,都从这来

电机的功率多大?是同时启动还是分别启动?

如果分别启动的话300A左右的塑壳即可满足要求,

选择400壳架的塑壳,调整整定系数为0.8,长延时脱口时间调整到10S左右

塑壳断路器比框架便宜况且结构更紧凑,为什么楼主非要选框架断路器哪

网友D:
DW15系列万能式断路器 一、适用范围   DW15系列万能式断路器(以下简称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100A至4000A,限流断路器至6 30A,额定电压交流50Hz,400V至1140V。该断路器主要在配电网络中用作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和短路。 D W15-200、400、630也能在交流50Hz、400V电网中用来保护电动机的过载、欠电压和短路。在正常条件下,断路器可作为线路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不频繁起动之用。
DW17系列万能式断路器 一、适用范围   DW17系列万能式断路器(以下简称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电压400V、690V ;电流至4000A的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和用作配电线路及电源免受过载、欠电压、短路等保护之用。同时在正常条件下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 1250A以下的断路器在交流50Hz、电压400V网络中可用来作电动机的过载、短路保护,同时在上述条件下也可作为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CDB1断路器系列   CDB1系列小型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为230V/400V及以下,额定电流至6 3A的电路中,主要用于现代建筑物的电气线路及设备的过载、短路保护,亦适用于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该产品适用于工矿企业,高层建筑业、商业和民用住宅等各种场所。

CDB3系列小型断路器
  CDB3系列小型断路器主要适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为230V/400V及以下,额定电流至32A的电路中,该断路器主要用于现代建筑物的电气线路及设备的过载、短路保护,它广泛地应用在家庭、宾馆、公寓、医院、工矿企业等场合作为支路开关,亦适用于线路的不频繁操作及隔离。

CDM6L系列漏电断路器
适用范围      CDM6L系列漏电断路器主要适用于交流50Hz、单相220V,三相 380V,额定电流至63A的电路中,主要为人身触电和设备漏电保护之用。并可用作线路的过载及短路保护。 结构特征      本系列漏电断路器系电流动作型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由高导磁材料制造的零序电流互感器、电子组件板、漏电脱扣器和CDM12断路器组成。被保护电路有漏电或人身触电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矢量和不等于零,互感器二次线圈则产生电压,并经电子电路放大,当达到整定值时,通过漏电脱器在 0.1秒内切断电源,从而起到触电和漏电保护作用。
CDB7L系列漏电断路器
适用范围     CDB7L系列漏电断路器主要适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电压 230V/400V,额定电流至63A的线路中,具有漏电(触电)、过载、短路等保护功能,还可根据需要增加过压保护功能。主要用于建筑照明和配电系统的保护。 结构特征      CDB7L系列漏电断路器由CDB7高分断小型断路器和漏电脱扣器拼接而成,漏电断路器系电流动作型电子式漏电断路器,主要由零序电流互感器、电子组件板、漏电脱扣器及带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的断路器组成。

CDM1系列塑壳式断路器
一、适用范围   CDM1系列断路器主要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690V及以下,额定电流630A及以下的配电网络中作为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和短路,壳架等级额定电流4 00A及以下的断路器也可作为电动机的过载、欠电压和短路保护。 在正常条件下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和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二、结构特征   CDM1系列断路器采用金属喷流控制技术(VJC),限流性能好,大大提高分断能力,在灭弧室和静触头上分别装引弧板,提高灭弧能力,飞弧距离短。在传动机构上采用双锁扣机构,工作可靠,耐振动,传动轴为整体结构刚性好,不变形,且动触头座设在传动轴上。三相触头同步性好。结构简单,是高分断能力断路器的理想分断结构。

CDM10L系列漏电断路器
适用范围     CDM10L系列漏电断路器主要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V ,额定电流至400A的电路中,作触电、漏电保护用。也可用来防止因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故障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并可用于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结构特征      本系列漏电断路器系电流动作型电子式漏电断路器,主要由零序电流互感器、电子组件板、漏电脱扣器及带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的断路器组成。全部零部件安装在一个塑料外壳中。 当被保护线路中有漏电或人身触电时,只要漏电电流I△n达到动作值,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输出一个信号,经电子组件板放大,并触发可控硅带动脱扣器动作,使断路器断开,从而切断电源起到漏电和触电保护作用。

DZ5系列塑壳式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至380V,额定电流至0 .15~50A的电路中,保护电动机用断路器用来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和短路,配电用断路器在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和作为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和短路保护之用。亦可分别作为电动机不频繁起动及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

DZ10LE系列漏电断路器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至630A的电路中,作触电、漏电保护用。也可用来防止因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故障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可用于线路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不频繁起动用

DZ12-60塑壳式断路器体积小巧,结构新颖,性能优良可靠, 主要装在照明配电箱中,用于宾馆、公寓、高层建筑、广场、航空港、火车站和工矿企业等单位的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为单相230V,三相230/400V及以下额定电流至63A的照明线路中,作为线路的过载、短路保护以及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

网友D:
DZ15系列塑壳式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至3 80V,额定电流至100A的电路中,作过载、短路保护之用,并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网友D:
DZ15LE系列漏电断路器是一种中性对地的漏电保护装置。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至400V,额定电流至63A(100A)的电路中,作漏电保护之用;也可用来防止因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故障电流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并可用来保护线路和电动机的过载及短路,亦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网友D:
DZ20系列塑壳式断路器额定绝缘电压为660V, 交流50Hz或60Hz,额定工作电压380V及以下,额定电流至1250A,一般作为配电用,额定电流225A及以下和4 00Y型的断路器亦可作为保护电动机用。在正常情况下,断路器可分别作为线路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网友D:
DZ20L系列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至400A及以下的电路中,可作为人身触电、漏电保护之用。也可用来防止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故障电流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并可用来保护线路和电动机过载及短路保护,亦可作为对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用。   本系列漏电断路器系电流动作型电子式漏电断路器,主要由零序电流互感器、电子组件板、漏电脱扣器及带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的断路器组成。全部零部件安装在一个塑料外壳中。 当被保护线路中有漏电或人身触电时,只要漏电电流I△n达到动作值,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输出一个信号,经电子组件板放大,并触发可控硅带动脱扣器动作,使断路器断开,从而切断电源起到漏电和触电保护作用。

网友D:
DZ47断路器由塑料外壳、操作机构、触头灭弧系统、脱扣机构等组成。外壳采用了高阻燃、高强度的特种塑料,抗冲击能力强,重量轻。断路器操作机构的零件采用了高强度塑料制品,在确保灵敏、可靠的同时获得了最低的转动惯量,使从短路故障开始到脱扣机构动作的时间很短。脱扣机构由双金属片过载反时限脱扣机构和短路瞬动电磁机构二部分组成。触头灭弧系统则采用了特殊的导弧角和过道灭弧室,具有显著的限流特性。

网友D:
DZ47LE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至400V的线路中,作漏电保护之用。当人触电或电路泄漏电流超过规定值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动切断电源,保障人身安全和防止设备因发生泄漏电流造成的事故。同时也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亦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不频繁转换之用。

网友D:
DZ108系列塑壳式断路器用于交流50Hz~60H z、额定电压至660V,额定电流0 .16~63A电路中,作电动机的过载、短路保护

楼主:
对:Hoteam 关于引用版主家大头 的回复内容: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是电机,其中有两台电机是磁饱和启动,照明配电,电焊机配电,都从这来

电机的功率多大?是同时启动还是分别启动?

如果分别启动的话300A左右的塑壳即可满足要求,

选择400壳架的塑壳,调整整定系数为0.8,长延时脱口时间调整到10S左右

塑壳断路器比框架便宜况且结构更紧凑,为什么楼主非要选框架断路器哪
内容的回复:

不同时启动

网友E:
电流不算太大,没有必要选择框架是开关,塑壳就可以了,你说的DW15和DZ20已经是淘汰的产品了,现在市场也有卖的,但质量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