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与组态软件的通讯

楼主(2010-10-19):
大家好,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PLC采用贝加莱X20系列,请问大家上位组态软件采用什么合适?

贝加莱推荐的组态王太贵了,不是一般的贵!

谢谢!

网友A:
如果组态王还贵,那就只有自己写了,用VB吧,免费的

网友B:
如果需要和BR通讯的软件可以联系我 QQ:79867128

网友C(2021-03-03):
我正在走你们推荐的这条路,我用的是python,还可以,比C++简单

网友D(2021-04-13):
上位机通信方案,有OPC DA, OPC UA, MODBUS TCP, 强烈推荐后者,前者掉包率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