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变压器故障一般分析

楼主(2010-10-19):
1变压器常见故障   配变在送电和运行中,常见的故障和异常现象有:

(1)变压器在经过停运后送电或试送电时,往往发现电压不正常,如两相高一相低或指示为零;有的新投运变压器三相电压都很高,使部分用电设备因电压过高而烧毁;

(2)高压保险丝熔断送不上电;

(3)雷雨过后变压器送不上电;

(4)变压器声音不正常,如发出“吱吱”或“霹啪”响声;在运行中发出如青蛙“唧哇唧哇”的叫声等;  (5)高压接线柱烧坏,高压套管有严重破损和闪络痕迹;
(6)在正常冷却情况下,变压器温度失常并且不断上升;
(7)油色变化过甚,油内出现炭质;

(8)变压器发出吼叫声,从安全气道、储油柜向外喷油,油箱及散热管变形、漏油、渗油等。
2变压器故障分析 ,从变压器的声音判断故障

(1)缺相时的响声   当变压器发生缺相时,若第二相不通,送上第二相仍无声,送上第三相时才有响声;如果第三相不通,响声不发生变化,和二相时一样。发生缺相的原因大致有三方面:①电源缺一相电;②变压器高压保险丝熔断一相;③变压器由于运输不慎,加上高压引线较细,造成振动断线(但未接壳)。   (2)调压分接开关不到位或接触不良   当变压器投入运行时,若分接开关不到位,将发出较大的“啾啾”响声,严重时造成高压熔丝熔断;如果分接开关接触不良,就会产生轻微的“吱吱”火花放电声,一旦负荷加大,就有可能烧坏分接开关的触头。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停电修理。
(3)掉入异物和穿心螺杆松动   当变压器夹紧铁心的穿心螺杆松动,铁心上遗留有螺帽零件或变压器中掉入小金属物件时,变压器将发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或“呼…呼…”的吹风声以及“吱啦吱啦”的像磁铁吸动小垫片的响声,而变压器的电压、电流和温度却正常。这类情况一般不影响变压器的正常运行,可等到停电时进行处理。

(4)变压器高压套管脏污和裂损   当变压器的高压套管脏污,表面釉质脱落或裂损时,会发生表面闪络,听到“嘶嘶”或“哧哧”的响声,晚上可以看到火花。

(5)变压器的铁心接地断线   当变压器的铁心接地断线时,变压器将产生“哔剥哔剥”的轻微放电声。   (6)内部放电   送电时听到“噼啪噼啦”的清脆击铁声,则是导电引线通过空气对变压器外壳的放电声;如果听到通过液体沉闷的“噼啪”声,则是导体通过变压器油面对外壳的放电声。如属绝缘距离不够,则应停电吊心检查,加强绝缘或增设绝缘隔板。

(7)外部线路断线或短路   当线路在导线的连接处或T接处发生断线,在刮风时时接时断,接触时发生弧光或火花,这时变压器就发出像青蛙的“唧哇唧哇”的叫声;当低压线路发生接地或出现短路事故时,变压器就发出“轰轰”的声音;如果短路点较近,变压器将发出像老虎的吼叫声。
(8)变压器过负荷   当变压器过负荷严重时,就发出低沉的如重载飞机的“嗡嗡”声。

(9)电压过高   当电源电压过高时,会使变压器过励磁,响声增大且尖锐。
(10)绕组发生短路   当变压器绕组发生层间或匝间短路而烧坏时,变压器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开水沸腾声。   变压器发生的异常响声因素很多,故障部位也不尽相同,只有不断地积累经验,才能作出准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