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配电变压器接地电阻阻值过大的措施

楼主(2010-10-19):
配电变压器接地电阻阻值的大小影响供电质量,如果接地电阻阻值过大或发生接地线断线故障,将会由于供电异常造成设备烧毁,甚至对人身安全造成危险。当接地电阻阻值过大,同时配电变压器避雷器接地电阻阻值也过大,发生雷击过电压时避雷器不能正常对地放电,就会导致避雷器或配电变压器烧毁。为此,只有了解其接地电阻值过大的原因,才能有效进行防范。

  接地电阻阻值过大的原因

  1.接地装置的材料不合格。由于接地体埋设不规范,安装工艺不合格,接地体与接地线接头连接松动,大地过于干燥等原因,都有可能造成接地电阻阻值过大。

  2.由于对配电变压器接地线作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中性线截面积选择过小,或由于外力的破坏、接地线被盗等原因,也有可能导致接地线断线或接地电阻阻值过大。

  1.严格施工工艺,规范接地体的埋设。接地装置一般由钢管、角钢、扁钢及钢绞线等材料制成,埋设深度应不小于0.5-0.8米。接地装置的施工一般应和基础施工同时进行,接地槽的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一般为0.5-0.8米,可耕地应敷设在耕作深度以下。接地槽的宽度一般0.3-0.4米,并应清除槽中一切影响接地体与土壤接触的杂物。钢管的规格及打入土壤中的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接地体应垂直打入地中固定,以免增加接地电阻阻值。接地引下线应沿电杆敷设引下,并尽可能短而且直,以减少其冲击电抗。接地引下线与接地体的连接以及接地体本身之间的连接,均采用焊接。接地引下线与为测量接地电阻阻值而预留的断开处的连接均应采用螺栓连接,连接螺栓应镀锌防锈。接地体敷设完毕,应回填土,不得将石块等影响接地体与土壤接触的杂物埋入。

  2.在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线上选取适当的位置,将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线多点重复接地。这样,当配电变压器中性线在某点断线时,由于多点接地,中性线电流仍可经大地回到配电变压器中性点,中性线的电位始终为零,每相负载的电压始终为正常的相电压。

  3.在客户电能表后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当客户装设了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后,此时如果配电变压器接地点接地电阻阻值过大,大地电位将不再为零,这时将有一个电流经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大地流入配电变压器接地点,此电流将使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动作而将接地点切除,防止了大地电位的升高。另外,加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后,当人体接触相线时,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也会动作,从而保障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