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补水泵,频繁起停,只有加速时间,减速时间为零?

楼主(2010-10-19):
今一锅炉房,用变频器开关控制补水泵起停频繁,但只有加速时间控制过程,没有减速时间控制过程,加减速时间设定31秒,为什么?

网友A:
用的是高压水泵,水罐里的水压力高,变频器用的是自由停车,所以没减速时间,变频器停止输出时,水泵也就停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用的是自由停车,所以没减速时间,……

变频器已设置减速时间31秒,为什么能是自由停车?

楼主:
如此长期频繁起停,变频器能否维持减速停车???

网友B:
为什么不修改变频参数,可自由控制

网友C:
在水压处于临界值时,压力继电器频繁吸合造成变频器频繁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水压处于临界值时,压力继电器频繁吸合造成变频器频繁启停

此时可以增大回差设定值。

网友D:
水泵的启动和停止需要设置成平滑的缓冲过程,否则可能会发生水锤现象,破坏管道设备。

有的变频器除了设置加减速时间外还需要设置选择停止方式,具体参见说明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在水压处于临界值时,压力继电器频繁吸合造成变频器频繁启停

此时可以增大回差设定值。

锅炉补水泵主要是位锅筒加水保持水位稳定,增大回差不是好办法,起码不能双向回差都增大,否则在需要补水那个方向上不启动,锅炉锅筒水位下降太快不安全,尤其是越不能及时上水越容易生出过饱和泡沫形成虚假水位,安全隐患更加突出。应该采用多冲量控制方式综合压力、差压、水位、蒸发量等变量控制上水,既是避免危险也能避免频繁启停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C:

……锅炉锅筒水位下降太快不安全,尤其是越不能及时上水越容易生出过饱和泡沫形成虚假水位,…

谢谢!

楼主:
1、今天找到原因了;

2、这个控制电路的设计有问题;

3、靠控制变压器的出口接触器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起、停;

4、当补水压力达到设定值时,接触器跳闸补水电机停机,当然没有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今天找到原因了;

2、这个控制电路的设计有问题;

3、靠控制变压器的出口接触器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起、停;

4、当补水压力达到设定值时,接触器跳闸补水电机停机,当然没有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变频器所带负载时不能突变的。通过变频器出口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显然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所带负载时不能突变的。通过变频器出口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显然是错误的

1、这个早就知道,设计的没有采纳这种建议;

2、当时还没有想到影响变频软停车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所带负载时不能突变的。通过变频器出口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显然是错误的

1、这个早就知道,设计的没有采纳这种建议;

2、当时还没有想到影响变频软停车的情况;

这位设计师不会超过28岁,年轻气盛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轻气盛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1、就这个图也不是他设计的,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压根就不知到这样接会造成什么损坏;

2、现在还有几十台变频器都是这样运行的,听说还是变频器厂家给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年轻气盛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1、就这个图也不是他设计的,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压根就不知到这样接会造成什么损坏;

2、现在还有几十台变频器都是这样运行的,听说还是变频器厂家给的图;

推卸责任呗,变频器厂家那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照这样启停,用不多长时间内部的滤波电容就得废掉

网友F:
控制锅炉补水泵的变频器是用压力控制?不是液位?

网友E:
不管用压力还是液位控制,关键是变频器输出侧不能负载突变,就算现在没事早晚你那变频器要出事

网友G:
1,水泵起停频繁是你水压差(液位差)启停值太小吧.

2,今天也长见识了,变频器的的控制也能通过接触器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起、停;那你是钱多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的的控制也能通过接触器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起、停;那你是钱多哟!!!!!!!!

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据他们说图是变频器厂家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C: ……
这位设计师不会超过28岁,年轻气盛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看来Hoteam是28岁了

网友H:
PID调节为何还要用开关控制 开关控制可用作调节失败后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D调节为何还要用开关控制 开关控制可用作调节失败后的保护

开关控制可用作调节失败后的保护 !

网友I(2010-12-29):
锅炉补水泵不宜频繁启动,每次启、停都会对叶轮造成损坏,缩短泵的使用寿命。

网友J(2011-02-16):
(通过变频器出口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这是一个低级错误,设计人员现场经验不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