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如何在WINCC运行画面里实现可输入文本?

楼主(2010-10-19):
如题,如何才能在WINCC运行的画面里实现可输入的文本呢?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输入输出域链接文本变量不行吗?或者放置RichEdit控件进行大段文本的输入也可以啊。
Regards

网友B(2010-12-20):
先定义一个变量,然后用输入输出域关联这个变量,注意要把这个IO域设置为输入或者输入/输出类型,这样就可以通过变量交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