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一期--温度取源部件在管道上的安装

楼主(2010-10-19):
请拟定一个温度取源部件在管道上的安装方案。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10月29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首席支持浅醉闲眠兄发的活动

网友B:
这个比较杂,要考虑的东西也不少,偶先献丑了。

首先应该确定被测介质的性质,如:流速、压力、腐蚀程度、粘度、流向、温度等。

再者要看介质管径的大小,若管径小于100的最好安装膨胀节或安装在垂直方向的拐弯去,至少要保证插入深度不小于50mm。确定安装位置,安装位置,在确保不影响测量的情况下要便于维护维修,且附近没有阀门等突出设备。

根据工艺要求确定是现场指示还是远传,以此来确定温度测量元件的直行(角形,用于倾斜安装)连接头,即双金属嘴子和热偶(热阻)嘴子。法兰式安装一般是在设备上,管线上多数是采用直行连接头的螺纹安装(特殊情况如转油线也用法兰安装)。

根据装置开停工时间的长短及介质的腐蚀程度,选用温度测量元件的安装方式,如:可抽芯式、铠装式、卡套式、普通式等等,及测温元件套管的材质和厚度及是否增加耐磨衬里和保护套管(在催化反应中提升管出口经常用到)。

根据管径大小及安装方式选择测温元件的插入深度,根据同一装置其他测温设备的情况,为了以后维护方便及配件的可通用性选择连接头大小,如M27X1.5,M33X1.5等

考虑介质的腐蚀程度及管线的材质选用连接头的材质如普通碳钢、不锈钢、316L等。根据选用的材质选择合适的焊条。

若现场指示,则要考虑温度计的测量范围的大小,精度及表盘的转向性,如万向型,可抽芯等等。

若温度需要远传,根据控制室卡件的情况,介质的温度大小,选择是热阻还是热偶,热阻布线是三芯还是四芯,热偶的补偿导线的布线,穿线管的铺设、防爆软管的选用。

若现场需加变送器,还要考虑变送器安装的位置,维护的方便性,保温箱的安装,变送器的电源线的铺设,穿线管及防爆软管安装。

若管线原先再用,在焊接前要彻底吹扫干净,管线开口焊接时要确保连接头的方向(垂直安装除外),开口要保证内部无毛刺,边缘打磨光滑,焊接时要确保连接头内部螺纹完好,要进行相应的防护措施。

焊接完后要对焊口进行仔细检查,确保无虚焊、脱焊及焊缝,再用相应的温度测量元件安装,确保测温元件与连接头连接良好。

远传的,接线完成后,要到控制室的显示界面上进行校队。

一切正常后,投与使用,观察显示数值是否与工艺介质对应。

网友C:
1,选择管道材质,并根据需测温介质选好温度传感器。

2,确定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一般位于管道正上方),在该处开一孔,将温度传感器配套的安装螺母焊接在管道上,应保证焊接质量,无沙眼或虚焊。最后将传感器旋紧在安装螺母上。安装螺母一般传感器厂家会配,没有的话,根据传感器安装螺纹尺寸采购。

网友D:
首先需要确定操作条件:包括介质、介质常温、压力;

确定安装位置;

确定插入深度、阶梯长度和量程;

确定套管、护管、过程连接接口灯。

安装示意图如下:

晕啊,传张图还要VIP。

网友E:
     取源部件安装应压力试验前安装。在管道上开孔应采用机械加工方法进行,安装时不宜在焊缝、管道边缘处进行。取源部件与管道连接不宜采用卡套式接头,安装完毕应和管道一起打压试验。工艺管道上测温取源部件的安装,应与工艺专业密切配合,取源部件的制作与安装严格按照安装图进行施工。当测温检测元件安装时,要特别小心,一定要轻拿轻放,谨防重击、摔打、振动等,以防损坏内部感温元件。若条件允许时,最好把测温元件进行预安装一次,检查保护管是否适合,一般检测元件前端部探出50-100mm为宜

根据图位把相对应的温度检测元件预安装检查后,立刻拆下,待试车前一次性安装就位,此温度仪表的安装大致可分为前期工作与后期工作,

前期工作即为测温部件的安装,后期工作即为感温检测元件的安装,一般根据试车时间决定,提前 2 天内安装结束。

安装方案按 选料→部件制作→部件安装→温度取源部件安装的工艺流程安装。

 (1)机具:电焊机、无齿锯、磁力钻、车床、磨光机、油标卡尺、塞尺以及车工、钳工、各专用检测仪器等。

 (2)材料:圆钢、钢管、钢板、电焊条、电焊工具(一套)、钢丝刷子、镀锌螺栓、油漆、油刷等。

 (3)依据设计图纸对所需部件进行加工制作,对于相关零件可制作也可购置标准件,该部件的制作与加工严格执行具体加工由工程处加工车间完成。

只需强调一点,零件的加工必须与设计图纸相符。

(4)温取源部件的安装位置依据设计图平面敷设图,并根据工艺管线位置进行定位安装,应选在压力稳定、能灵敏反映真实成分变化和取得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样品的地方;取样点的周围不应有层流、涡流、空气渗入、死角、物料堵塞或非生产过程的化学反应。

(5)温度取源部件的安装必须在砌筑、防腐、衬里、吹扫、压力试验前进行安装。

(6)根据温度检测元件安装位置不同,对其要求也有所不同,工艺管道上热电阻安装、工艺管路双金属温度计遵照安装图规定。

温度取源部件安装方法应该符合如下要求:

1)与管道垂直安装时,取源要求部件轴线与管道轴线相互垂直相交。

2)在管道的拐弯处安装时,应逆着物料流向,取源部件轴线与工艺管道轴线相互重合。

3)与管道倾斜角度安装时,应逆着物料流向,取源部件轴线与管道轴线相交。

4)取源部件需要安装在扩大管上时,异径管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5)接触式温度检测仪表(可以是水银温度计、热电偶、热电阻等)的测温元件应安装在能准确的反映被测对象温度的地方。

6)在多粉尘的地方安装应有防止磨损的保护措施,测温元件安装在物料冲击大或插入太深(超过1米),或温度超过700°C时,应采取防弯曲措施。

7)感温面与被测对象紧密接触,固定牢固。

 8)如果是压力式温度计温包应完全浸在被测对象之中。毛细管应有保护措施,周温度变化时应有隔热措施。

温度仪表的成品保护至关重要,一般是在其它专业施工结束后,方进行温度仪表安装,因为温度仪表不耐击打,怕强振、碰撞等。设备有所变动时要及时拆下温度仪表。

网友F:
1、要考虑介质、压力、流动特性 2、要与管道垂直安装,考虑安装深度 3、螺旋安装方便,不容易泄漏,4、在温度取源部件前面加装球阀,维修要方便,

网友G:
新人,学习 了!!我们做的恒温、恒压冷却水系统用的,只是直接买配件焊在管道上。不用自己做!

网友H:
我都是选好温度传感器,如果是温度计就让机械设计人员选。

安装让机械部分负责,呵呵。。。。。。

网友I:
温度取源部件在管道上的安装方案:

1、因为是测温,首先要安装在温度恒定且能代表所测温度的地方;

2、不要安装在管道的下部,要安装在管道的上部;

3、不要安装在管道的端部,而要安装在管道的直线段;

网友I:
4、传感器线路要尽量短,没有干扰;

网友J:
这个问题有点太笼统了!通常感温线要装在温度比较平衡在位置,不然就起不到衡温的作用了!要根据管道的长度来确定热电偶安装的位置!以保证最前面和最后面的温度差不要太大!应把感温器安装在管道的顶部,还要根据管道的直径来选择感温头的长度!

网友K:
按测温传感器的形状做一段铁管,一头有传感器的安装螺扣。将铁管焊接在要测温的管路上,口朝上,在管内灌一点高温油,拧上测温传感器,就行了。

楼主:
有些朋友把取源部件和传感器混淆了。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jingtao    惊涛骇浪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刘志斌     binzhiliu
李纯绪     lcx_jia
三等奖2名:30积分获得者:
云锋          tclwzy
feng_von          feng_von
zyw3166         zyw3166
人随心动         人随心动

网友L(2010-12-11):
对:李纯绪 关于

按测温传感器的形状做一段铁管,一头有传感器的安装螺扣。将铁管焊接在要测温的管路上,口朝上,在管内灌一点高温油,拧上测温传感器,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请问用哪种高温油更好一些?我们是用双金属温度计测量管道水温,温度范围在30--110度之间。

网友M:
用硅油可以吗?入股温度范围不超过150°C也可以用变压器油吧?

网友N(2013-08-23):
们么么么么vhngfhf

网友O(2017-08-19):
取源部件:

在被测对象上为安装连接检测元件所设置的专用管件、引出口和连接阀门等元件。

通俗地说,就是为测量管道、设备的温度、压力等而安装的检测元件(即现场一次仪表)与管道、设备之间的连接管道、管件、阀门等。 常用的有:仪表管咀、仪表接头、温度计套管、压力表弯、阀门等。

安装取源部件的开孔与焊接必须在工艺管道或设备的防腐、衬里、吹扫和压力试验前进行。应避开焊缝及其边缘。

在砌体和混凝土浇筑体上安装的取源部件应在砌筑或浇筑的同时埋入,当无法做到时,应预留安装孔。

温度取源部件要选在介质温度变化灵敏和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不宜选在阀门等

阻力部件的附近和介质流束呈现死角处以及振动较大的地方。

温度的取源部件通常有内丝直、角形连接头,活动法兰、标准法兰、保护管、活动套管、卡套连接头等,温度取源部件在管道上安装时,多数采用接头螺纹安装,安装时取源部件要用管道中心线垂直或逆向成角度安装,在较小管径上安装可安装在管道拐弯处与管道介质流动方向相反。在管道上安装时要考虑管道内介质是否有腐蚀性,选择与管道材质相同的接头。对于粉末流体还要考虑耐磨保护,选用耐磨材质的保护管。对于非金属的管道需要通过法兰方式进行取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