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ONE软件里的programmer里的在线模拟怎么实现

楼主(2010-10-19):
我有个欧姆龙的程序 没有连PLC想在线模拟 但是我打开程序以后发现在线模拟是灰颜色的,我之前好像弄了个只读模式,和这个有关么?怎么实现在线模拟,谢谢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请先安装模拟软件CX-Simulator。

Regards

网友B:
有几个型号的PLC不支持在线模拟。如CPM1、CPM2等系列的。打开的程序就没有在线模拟的图标。

网友C:
装了模拟器就不会灰了。

网友D:
很有可能是没有装CX-Simulator,你用的哪个版本的CX-ON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很有可能是没有装CX-Simulator,你用的哪个版本的CX-ONE?

我用的是7.2的 那个我装了呀 CX-one的所有东西都装了

网友B:
你新建一个CP1H或是CJ1M的型号的CX-P的文件,看看有没有CX-Simulator的图标。

网友E:
直接先打开软件,再点自动在线就行了

网友F:
在菜单里点击模拟-“启动PLC-PT整体模拟"点击.没有模拟工具栏可能要连上PLC才能模拟

网友G(2011-11-17):
我的也是安装了CX-one所有相关的所有程序,上学期时在线模拟还能用的,没用一学期后就变灰了

网友H(2012-01-05):
要安装CX-Simulator才可以!

网友I:
多为PLC型号不对,你新建一个工程,把型号改为CJ1M,一般就可以。CX-one很多PLC型号不支持模拟仿真。

网友J:
连接PLC时,点自动在线

网友K(2013-08-13):
请问一下哪个高手帮忙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谢谢!!

欧姆龙cx-programmer不能在线模拟

我用的是CP1E NA的文件,可是每次模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提示,然后就下载失败了。求高手解答。。。截图在下面

网友L:
还需要安装CX—Simulator,然后Ctrl+Shift+W

网友M(2018-04-23):
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