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一送电就报0283

楼主(2010-10-19):
     我厂有一条生产线用的是海泰克的PWS1711-STN的人机界面,PLC用的是S7-200,CPU214。昨天还正常生产,第二天一送电,进入主画面后就报0283,怎样按都没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们公司专业维修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数控,所有品牌都能修,要是有需要联系我就行。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红玉
公司电话:010-51945788
手机:18610102569
传真:010-51945788-90
联系人邮箱:himoon_shy@126.com
公司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1009室 邮编:100043
公司网址:http://www.himoon.com.cn
QQ:982350957 MSN:himoonsales2@hotmail.com

网友B:
通讯不上了,不是通讯线坏掉了,就是人机通讯口有问题。

通讯线com2 hmi对PLC:14---3,15---8量一下线,没问题的话,人机就是通讯口坏了。

网友C:
可能是通讯口坏了,我以前有一台也是这样,它上面有两个口,你可以换一个试试,不过得在主界面改一下参数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通讯口坏了,我以前有一台也是这样,它上面有两个口,你可以换一个试试,不过得在主界面改一下参数才可以

正解,换到COM1 接线1-3,6-8

在configure 中调节 PLC communication port 为com1 ,后面小开关dip 5 on。

网友D(2012-08-30):
更改到COM1  通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