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20):
我遇到一个问题,伺服3000和6000挂在同一光纤网络里,系统上电后全部伺服只能扫描到3,我把私服(先前伺服报错的伺服)配置拉掉后下传,再又拉回到配置里下传,伺服就正常了。哪位同行了解其中原因,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A:
网络化伺服,在最初配置或每次上电时,可能都需要做设备枚举,以侦测接入网络的伺服数量,采集和配置通讯相关参数。

先明确用的是什么光纤网络?

楼主:
谢谢波恩,设备是已经使用半年多的,PLC是1756-L61,伺服服模块1756-M16SE,SERCOS光线连接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是3000和6000两种(6000有几种不同型号的)

网友B:
你的网络受到人为攻击或者接口松动引起。美国佬的东东就是复杂,不过你就那样解决了问题就行了,硬件软件都没坏。我以前就是这么搞。能用就是硬道理。QQ1135858031

网友A:
SERCOS光纤接口用的是F-SMA标准的螺纹锁紧接口,可靠度应该成问题。所用光纤似乎是孔径为毫米级的塑料光纤,而且是650nm的红色可见光激光光源,有没有光信号一目了然(注意保护视力),因而判断光路通断,光源是否工作相对容易,检修和维护也相对简单。

楼主:
多谢波恩的分析,现在设备已经正常,我也反复上伺服,没有出现原来的故障现象。我现在疑惑的是为什么当初反复检查没有结果,经过重新配置后故障就消失了,迷糊!

网友C:
你通过光纤一共挂了多少个接点? 可能是通讯线的接触不好

楼主:
光线供挂了16个伺服,不可能是光纤问题,如果是光纤接收问题,伺服会报E38,回复后会接着重新刷新的,我的问题是停在3上不动了。

网友A:
问问原厂,或者熟悉SERCOS协议的人,比如挂靠北京机械自动化研究所和机电一体化协会的SERCOS中国用户组织,北京工业大学的SERCOS中心(实验室)等。

网友D:
AB的东西还是比较稳定的,学习了

网友E:
光纤前部有水雾状或者其他异物,虽不能遮挡传导光束但也会造成光纤通讯故障,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太好发现问题所在,只要干燥或者清除异物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同行高手帮我分析,我这里设备工作环境相对很好,温度25左右,湿度50一下,我想不会有水雾,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初步判断是外围不稳定(不是故障),因为一旦外围(比如伺服编码器)出现故障,伺服上电都是扫描到3后报警,有1和2正常证明外围配置都找到。其余的我就不太能说明白了,我也请教了AB的技术支持,说的也不太明了。大家意见和想法多,欢迎和多谢大家讨论。

注:设备从开始配置后一直在正常工作,还没有出现过先前的异常现象。

网友F(2010-12-06):
我能不能回答一下?先上线

网友F:
我猜测一下

数字1,是SERCOS环网正常,主节点正常,那意味着SE16正常

数字2,通讯正常,意味着各个节点设置正常,说明你的配置和拨码开关都正常

数字3常亮?Kinetix 6000 和Ultra3000 同一环网?设备特征识别没有检测过去。

原先的那个程序,电机配置如果正确,有可能初始扫描的时候,电机那头出了问题。

我大概分析一下:

你的电机编码器是?旋变还是增量?

如果是旋变,这个就可以理解,我碰到过这情形,当时还请教过波恩。

模块本身有点小缺陷,碰到的几率很小:

简单点说,你的接线没问题,电机线,编码器线也没问题,但是IM在对编码器加电压的的时候,得到的反馈有,单并不是实际的编码器型号对应值,所以,模块会认为你的配置不正确,所以数字会停在3。

当然这个几率很少,你解决的办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对Motion Group的重新组态,实际是IM的重新刷新,于是IM送出的编码器电源信号就正常了。于是,你的伺服环自检就通过了。

另外,附上我曾经遇到的类似状况,被我误打误撞的解决了。

我也用AB的驱动器,所不同的是,我用的是700S变频器来带伺服电机。

上电虽然没有像伺服一样的自检,但是做AutoTune 怎么也过不去,编码器反馈有,但是变化明显不正常。

重复上电也解决不了问题,一度曾经怀疑:要么是变频器坏了,要么是咱人品有问题。

解决办法:在选择编码器型号的时候,先选择一个不匹配的型号,例如实际编码器电源是7V,我先选择一个型号电源为26V的,冲击一下。然后再选择回正确的型号。

OK问题解决了,而且以后再如何重复上电,都没有问题。事实证明:我的RP没有大问题。

结论:

一,AB的技术支持不咋滴,一群没有多少实际经验的家伙,翻翻资料就想忽悠别人的人。

二,俺就不说产品问题了,反正谁家产品100%没问题呢?

三,那为啥给俺的新Kinetix 6000 背板,有两个槽都是坏的?这不是要我怀疑自己的RP么?

四,玩过几套AB的伺服,有空多交流,我这里还一大堆问题呢,有幸玩了一套GML的1394,真不错,就是贵的一塌糊涂

网友A:
“虫子”别来无恙乎?!

网友F:
波恩,嘻嘻,还好,还好,就是又瘦了

网友A:
果然是真虫现身,不是也被山寨了就好!

楼主:
谢谢秋天的虫子精辟讲解,大开眼界!我这里先前故障再没出现过。这里处理了一下接地,别的没有做特殊处理。前段时间比较忙,回复慢了抱歉!多谢各位!!

网友G(2018-05-09):
学习,虫子分析的很好,很好的经验分享